[工仪] 点焊失败 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6):
变压器点焊机,点这种电池片,怎么都点不牢固,时间久了就把连接片融化了,还是点不牢,请问是什么原因?
机器闲鱼买的280,
输出4v1000,我拆开看次级是25平方4圈。电池我看不知道是啥片,电流最大的时候,如果时间短了点不住,时间长了就直接融化了,颜色是有点像紫铜的颜色。
是米沃奇的原装电池的链接片
详细照片,我明天上,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什么变压器,输岀绕组参数,快速接头换成线鼻子,点焊笔换成铜排做的那种

网友:
纯镍带么?你这微波炉确实不好点

网友:
电流跟不上

网友:
是点焊纯镍带么?纯镍带用微波炉点焊很难

网友:
总得把你的点焊机亮个相吧,你的点焊参数也得说一下吧,还有连接片的材质和厚度。

网友:
是不是材质的原因啊,把材质和机器参数发上来,有大佬呢

网友:
电流不够大,焊接电池片通常不超过10ms

网友:
你的镍带是纯镍,还是镀镍,多厚的?这种点焊机点纯镍功率不够,我自己做了一个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和你这差不多,镀镍点得挺牢的

网友:
很显然,楼主的电池接片太薄了,应该使用2mm厚的紫铜片

网友:
功率不够,要求瞬间功率

网友:
功率还是小了

网友:
看变压器和次级绕组,如果是没改初级,就次级绕了4圈25平方线那种,也就点镀镍钢带0.15,如果改了初级,最大能点0.2纯镍。然后对比你的镍片尺寸。点不住就是电流不够。改接头啥的也没用,微乎其微。

网友:
焊机功率小了;物料厚了;次级绕组内阻大了;等等……

网友:
没把你的点焊机亮个像

网友:
调高输出电流,电焊时加大压力,减小电焊点间距。

网友:
瞬时电流达不到

网友:
貌似镍片厚了点,电流未调到位

楼主:
输出4v1000,我拆开看次级是25平方4圈。电池我看不知道是啥片,电流最大的时候,如果时间短了点不住,时间长了就直接融化了,颜色是有点像紫铜的颜色。
是米沃奇的原装电池的链接片
详细照片,我明天上,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买个电容点焊机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