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清洗机

楼主(2022-11-06):
车载点烟器清洗机,拆开研究了一下,
用电源串入电流表,输入12V工作大约有10A电流,泵体是铸铁,粘磁铁,电路中带一控制板,封胶了,露出一小块散热片,估计下面是毛斯之类的开关管,用可调试了下,电压低于8V,按动开关,控制板不给电机供电,还带低压保护?大家说这机器改个三串几并电池合适呀?

网友A:
电机上面有电压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面有电压标注

原来点烟器供电的,车用铅酸不就是12V嘛,主要是想改锂电池,这是个纠结的问题,容量小了充电180分钟,使用10分钟,但太并多了重了就不便携了。

网友:
3串2并以上 取决于你的预算

网友:
现在自己冲汽车的人多了,上次看到小区有个开奔驰的也用锂电洗车器在洗车,我用了几年了,以前是5节电池的,刚组了10节的牧田款电池,使用下来只觉得水太少,最好有两大桶才够,不然一会就没水了,就这样洗下来也没用一格电。

网友:
找些自助洗车点洗车吧,平均每次不到20块就可以洗干净,买洗车机起码4、500百块起步,按照一个月洗车一次,都够洗几年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