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台灯死亡闪烁,怎么修理阿?

楼主(2022-11-06):
RT,拆开通电测试,画圈的地方手摸着比较烫。。这个该怎么修理阿?

网友:
那是个物联网模块按道理不应该烫,不行就拆了,不影响普通使用

网友:
烫手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基本无解,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拆掉试试看

网友:
换新的控制板吧。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很难维修

网友:
220V进线端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