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动雨伞原理

楼主(2022-11-06):
头部分解

头部是一个卡扣原理,普通按键
拆解是下端部分

雨伞原理有拉力部分

有反拉力部分

整体结构

就这样那样然后就是自动雨伞了

简单理解a弹簧的是让雨伞收起来的力,b弹簧比a弹簧力气大,a弹簧的功没有用,雨伞打开了。手按一下释放b弹簧的力,a弹簧没被b弹簧限制,功重新发挥作用,并且回收雨伞。

网友A:
这种雨伞寿命不行,我用坏两把了,一把收不回去,一把手柄掉了

网友:
能设计出来这个也是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雨伞寿命不行,我用坏两把了,一把收不回去,一把手柄掉了

主要是开关,材料不好的话,很容易碎掉

网友:
还是用手动的比较实在

网友:
说实话,还没用过自动雨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工作原理,能设计出这样的产品也是智慧的表现啊。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结构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雨伞寿命不行,我用坏两把了,一把收不回去,一把手柄掉了

三百多的雨伞6年,经理珠海三次台风都没坏

网友:
就是容易碎

网友:
感谢楼主拆解,我家的那把一直想拆开看看,怕装不回去就没敢动手!

网友:
我给媳妇修过一次,那个白色的尖尖的那个塑料断了,直接粘力度肯定不行还会断,我同心打孔,往里面植入了一根硬铜丝,完美解决。

网友:
这种伞的质量确实不行,主要是里面结构复杂,压力巨大,材质不行很难耐久,我姐买了一个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我拆开看了一下,材质不行,受力点开裂了,拆卸过程中一没注意,内部弹簧突然弹出,从我眼前飞过,当时吓我一身冷汗,这是差点失明的节奏啊,不修了,以后这种伞都不修了,太危险了

网友:
说实话,方便么?不觉得
但是寿命真的短
用坏2把,每把不超过一年

网友:
我觉得现在伞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种高端可能好些,低端货一年就坏(也就是几次而已)。

网友:
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做个榴弹发射器?

网友:
或者是把火箭弹弹射出去后再点火,偷袭的时候不会暴露自己的发射位置?

网友:
是不是可以自动打开与关闭

网友:
雨伞就是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