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英菲尼迪松下CQ-EN0981AD主机能不能加装USB功能

楼主(2022-11-06):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CD主机能不能加装USB音乐播放功能,

网友A:
早期CD我没有见过有USB播放功能的

网友B:
5V 电源正常,USB两根数据线都打到解码芯片里的话
多半是程序问题

网友C:
都英菲尼迪了,播usb有的掉档次

网友:
这个如果固件不知就没有办法,另外加一块USB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电源正常,USB两根数据线都打到解码芯片里的话
多半是程序问题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系统有没有usb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CD我没有见过有USB播放功能的

同时期同品牌,但是型号不一样就有USB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英菲尼迪了,播usb有的掉档次

没办法,不然只能CD,13年的车但是平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看看

研究研究,看能不能实现USB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