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量产工具的问题

楼主(2022-11-06):
32G的U盘,chipgenius查看是1CE/单通道的32G闪存,而量产时可以选择通道为1或2,选2的话容量就64G了,如果通道选择2,会发生什么?
量产工具还有个设置是“调节电流”,默认是200ma,这个设置是干啥的?

网友:
不懂量产过两次两次银灿的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
调节电流是调整宣告电流值,我也不知道是啥
通道默认,你这主控和闪存没有概率双通道,双通道多出来一半容量是虚标扩容出来的,实际只能用32G

网友:
安国老主控才是双通道,后面出的都是单通道,量产工具里面的通道二没什么卵用,电流值是给某些HUB和mac握手时通告设备需求电流,USB3.0 900ma,USB 2.0 450MA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终于量产了一把,速度略有提升,容量居然还变大了。
奇怪的是明明选的是速度优先,结果量产完成后界面上显示的是“C”(也就是容量优先)。
原先U盘的固件是FA00,量产完成后成了F002,在量产工具的目录下也没找到什么固件,难道这个固件是根据量产时选的参数不同而临时生成的?编号仅仅是编号,没什么新旧好坏之分,仅仅是参数不同?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