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个问题加个显卡用多大的电源呀?

楼主(2022-11-06):
目前的老机器是I5 4430     B85的板子,250W电源,如果再加一个750TI  2G显卡或1060  3G显示,电源需要换成多大的才能满足呀?

网友:
750TI设计热功耗65W 最大功耗不超80W 你的电源有点勉强了 选1030吧  才30W功耗 不换电源应该就可以

网友:
加个400w电源

网友:
350W或者400W吧,250确实太小了点

网友:
250W电源如果是品牌机的或者确定足额的,那加750问题不大,以前加过

网友:
      如不是长时间让显卡全能地运行,且电源是品牌的没有缩水的功率能将就着用,如是长时间使用建议到350W 就够用

网友:
升级留余量,400-500W吧

网友:
250W只配集显合适,要上独显(亮机卡除外),建议350W起步。
电源不要跑太满,运行在额定的70%至80%会比较健康。

网友:
最低285W长城智能网星完全可以带的动1063,建议325W以上吧,额定的。

网友:
好电源300W就可以,直接买500W

网友:
实际上这个电源足够用了,不需要换

网友:
电源应留点余量,换成450W左右。

网友:
我觉得电源要用 500W,余量留的稍大些,这样电脑运行比较稳定。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教训,我用B85主板,显卡760,用500W电源,偶尔有突然黑屏,机内风扇飞转,一直不得其解。后来换了一个650W电源,再也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我的电脑i7-4790加gtx750实测功耗从没超过130W

网友:
不用加

THINKSTATION 主机  I5 4570   12G内存 K620显卡  256G 东芝固态  24寸THINKVISION显示器 ,  用电流表测过  开20个网页 55 - 60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