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辅助焊接工具

楼主(2022-11-06):
做一个辅助焊接工具一块角铁

圆管

方管

网友:
高手在民间,很好的辅助工具。

网友A:
短管可以长管太费劲,卡子装合页改成活的。

网友:
角铁短了,螺栓两侧得延长出去

网友B:
  顶上呀,这个焊接什么工件时需要这个做辅助呀?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动手能力超强,辅助工具小巧好用,干活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管可以长管太费劲,卡子装合页改成活的。

这个改进是重点

网友:
好像还可以改进点,不适合焊接长的

网友C:
上面压的有角铁,方便取下来,再做一个90度.45度的

网友:
不用手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上呀,这个焊接什么工件时需要这个做辅助呀?

比手拿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压的有角铁,方便取下来,再做一个90度.45度的

这个可以

网友:
大神都说对了,创意不错,不过还有改进空间。适合更大尺寸的物料,开口方式方便装拆……

网友:
思路不错,小焊件最实用。

网友:
厉害厉害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
焊另一面的时候还能项平吗?用C型是不是好点?

网友:
这视频油管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管可以长管太费劲,卡子装合页改成活的。

不错,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管可以长管太费劲,卡子装合页改成活的。

方便,办法不错。

网友:
只能焊条形状的东西,T字形的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