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又入了一发触摸式写保护硬盘盒

楼主(2022-11-06):
最近逛淘宝,又看到一款itzg的触摸式写保护硬盘盒,本着不过了的原则,再买一个
透明外壳,无处不散发着廉价感,毕竟25块也不贵,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写保护硬盘盒了
还是c口,就是附带的数据线实在是太短了
重点是这里,触摸式写保护,竟然用海绵套了一层貌似锡纸的东西就完了?不知道啥原理,竟然可以这么廉价。最担心的是如果天气比较潮,海绵吸水了会咋样?
正常情况指示灯绿色的
快速触摸5次后会变蓝色 别着急,还要长时间触摸大概3秒,指示灯变红后会关机,然后再次触摸3秒重新开机后,写保护才会生效
生效后,果然只读
问题是如果切换回来,还要再来一次,感觉真的是好麻烦啊,如果厂商能看到这篇评测,麻烦能不能设计成更简单易用一些啊?
总结一下,价格相对低廉,但写保护状态切换过于繁琐,用海绵垫做的触摸开关不知道能用多久 ,个人认为这里真不应该这么处理,因为一旦这个最大卖点没用几次就坏了的话,那真是变成反面宣传了。
评测就到这里吧。

网友:
我擦!太复杂了,跟开保险柜似的

网友A:
知道了写保护引脚,买个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改一个

网友:
然后再次触摸3秒重新开机后,写保护才会生效

网友:
设计这么复杂是防止误触发写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写保护引脚,买个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改一个

估计这东西本身用的就是TTP223之类的

网友:
这种设计就不是让你频繁切换用的

网友:
就不能像传统写保护U盘那样断电时可以直接切换吗?写保护的主要意义就是插别人电脑时保证安全,要是插之前没开写保护模式就得先冒风险插一次或者先插自己电脑上一次?

网友:
这个东西叫导电胶布,或者说是导电泡棉,用万用表量表面你会发现他是通的,常用于EMC设计中两块金属导体之间的(软性)连接

网友:
这个导电泡沫不是应该接地用的嘛。。。

网友B:
本着吹毛求疵的原则,我发现那个商品有两个版本

JMS580B-U024T-AC 还有 JMS580B-U024T-CC

有谁知道二者区别?

网友:
直接加个开关多好,就像写保护U盘一样,感觉这高的花里胡哨的,使用起来麻烦的很

网友:
还是带开关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吹毛求疵的原则,我发现那个商品有两个版本

JMS580B-U024T-AC 还有 JMS580B-U024T-CC

数据线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吹毛求疵的原则,我发现那个商品有两个版本

JMS580B-U024T-AC 还有 JMS580B-U024T-CC

就连接电脑那一头数据线不一样

网友:
好滴好滴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盒子啥子主控的?

网友C:
误触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触了怎么办?

不够五次根本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