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平时喜欢用哪种规格的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2-11-06):
表笔的类型好像很多,有0.7特尖表笔,有1.0表笔,还有2.0表笔,
各位比较喜欢用哪种规格的表笔呢

网友A:
47表和数字表的都是2MM,,自己磨尖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表和数字表的都是2MM,,自己磨尖一点

怎么磨尖
用磨刀石么?

网友:
我的是胜利890c+自带的十安大粗笔,用了这多年还挺好

网友B:
1.0的,大小都兼顾了,很少有机会用得上0.7,那是修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表和数字表的都是2MM,,自己磨尖一点

你的47表平时还在用么

网友C:
福禄克表笔加装0.5的细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表笔加装0.5的细钢针

福禄克表笔钢针可以拔掉,换上0.5的钢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的,大小都兼顾了,很少有机会用得上0.7,那是修手机用的

有比0.7还小的表笔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47表平时还在用么

对啊,,我开店的,,而且用得比数字表多,,数字表只测电压的

网友:
用磨刀石手工磨,一边磨一边转表笔,,磨出来就比较圆,,不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开店的,,而且用得比数字表多,,数字表只测电压的

你有很多47表么

网友:
我都是用挫刀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很多47表么

维修店里两个,,老家里一个,,蓝色的是台表用的mueller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