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LS8 Multi9(E9) C65拆机 国产这是抄了施耐德全家

楼主(2022-11-06):
接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359

继续拆:

外观

撬开插件口,看结构和之前那三个国产的几乎一样,这三个电闸也是几乎一样的

梅兰日兰的Multi9竟然是塑料铆钉,这个在笔记本键盘上比较常见。
就笔记本那边我一直很反对这个设计,空开坏了肯定不能修,但是笔记本键盘坏了为什么不让修,关键是不但不让修,还买不到C面,售后有的都没有,花钱都不行

这三个卡扣都是自锁的

接线端子LS8没有防插错洞设计

拆开以后里面大同小异

multi9灭弧栅10片14克

LS8灭弧栅9片11.8克,还不如德力西DZ47S
C65因为我手里是DC版,所以不作为比较对象,那个12片重21克

和昨天国产的比一下

连线题
红色灭弧栅LS8和国产的三个一样
橙色机构德力西和LS8一样,正泰和C65一样
深红色电磁铁德力西,LS8和multi9一样,正泰和C65一样
浅蓝色C60和LS8触头是圆形,国产那三个和multi9是方形
粉色国产和LS8的调节螺丝一样,我个人认为国产的这个设计比施耐德C60好点
黄色手柄只有天正的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外壳只有C65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这国产真的是抄了施耐德全家了

右边那个其实和施耐德E9系列差不多,左边那个就是正统的施耐德A9
机构都一样的,该有的也都有,但是A9整体上就是比E9好很多
就是触点不一样,灭弧能力不一样。
空气开关主要是看双金属片,电磁铁,触点,灭弧栅。
要是只看机构,不然1.5一个的德力西DZ47S和19块钱一个的施耐德R9真的差不多

上期的代表作正泰也是可以随意替换零件的

正泰的外壳更像C65,不太像multi9(E9)
进线端Multi9是软连接,正泰和C65都是硬连接
有人说国产是仿的E9,我觉得更像是C60
不过NXB其实之前改进过一次了,不知道是不是批次不一样

手柄还是可以互换的,天正这个弹簧的位置不一样,不能扣储能合闸,算是简化了

这么护换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136是带储能合闸的,合闸后用万用表测试都可以正常接通

德力西DZ47S和LS8的上半部分竟然可以完全互换
我觉得LS8就是德力西做的(之前听说E9是)
不然这也太正好了吧(抄的也太直接了吧)

功能一切正常,严丝合缝

multi9和正泰就不行了,这两个机构刚才说是最像

不过勉强压住盖子还是可以接通
储能合闸也可以

这两个弹簧也不太一样,正泰的合闸手感重一些
梅兰日兰的合闸手感轻

C65的机构和正泰完全不能配套,塞不进去

直接强制扣上,功能还是正常

所有机构的图片,这5个我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
天正那个是真的不一样,不过也是根据这5个简化的

反面

侧面也看不出来

正泰这个电闸从壳架这边是无法做到防插错洞设计的
不得不说绝大多数故障并不是空开本身有问题,而是插错洞接错线了,导致线头松动虚接,严重会直接起火

网友:
重点是材质不同

网友A:
这里面没有A9,调节螺丝是因为外资都是自动化调节生产线,所以都是强压后再旋转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事后不用封胶。这种做法是比螺母那种生产效率更高更可靠,基本上老外的产品都是这么做的,这个调节螺丝就是用来分别正品施耐德和假货最快的办法。

网友A:
说到点子上了我怀疑这几个的触头支架的材质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B:
施耐德不是纯进口的

网友C:
本身就是一家 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不是纯进口的

下周拆两个进口的
进口和国产的最大区别就是外壳和材质,结构和技术参数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就是一家 的货

这三个施耐德确实是一家的
不过这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产品,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
施耐德不是纯进口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
花样不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施耐德确实是一家的
不过这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产品,几乎没有区别

梅兰日兰已经让施耐德兼并了。

网友:
这个牌子好像挺有名

网友:
其实核心技术是双金属片,国产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始终不如几大合资/进口品牌。类似电热水壶上大名鼎鼎的日不落STRIX温控器,国产始终做不好,核心技术也是双金属片。

网友:
其实核心技术是双金属片,国产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始终不如几大合资/进口品牌。类似电热水壶上大名鼎鼎的STRIX温控器,国产始终做不好,核心技术也是双金属片。

网友:
大同小异,用料一点出入。

网友:
施耐德也是抄的。。。。抄的被他收购那几家,被他收购那几家也是抄的 抄的日本那几家。。。美系的微断也很牛 国产王者也很牛 国产二线里正泰还算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没有A9,调节螺丝是因为外资都是自动化调节生产线,所以都是强压后再旋转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事后不用 ...

AC版是Multi9系列的
DC版确实是A9系列的
现在买不到C9,不过看手柄可能不如E9(一般新出的高端产品手柄都是加宽的)
IC65我准备放到最后拆,因为我准备把三家高端系列拿出来拆。目前我手里有个废的S200还没弄来,施耐德R9和IC65里面一样就拆IC65了

不过施耐德假货确实有点多,目前我自己用的施耐德只能通过微信查,如果查不到我一律不用,这东西假的不如正泰德力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点子上了我怀疑这几个的触头支架的材质可能都不一样。

扣回去在掰着玩几个月,等着哪个完全合不上闸了我就解剖哪个
不过这么多闸轮流掰一般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