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教各位师傅,Intel固态硬盘545S 256G,不认盘,还可以恢复数据吗?

楼主(2022-11-06):
原来用着系统盘,突然掉电,后又启动完成,但关机时蓝屏,就直接关电了。再也不能启动了,BIOS里也识别不了。18年11月份买的。请教各位师傅,不知道里面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出来。

网友A:
这种问题就需要@小飞机DIY

网友:
FLASH直读,然后依照数据结构,文件头文件结尾,文件大小等特征慢慢恢复咯,多FLASH的还要合成镜像,我猜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的问题是不知能不能提取出数据,如果不能就直接找intel换一个新的(在保),能够提取数据的话,要拆机了就失去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需要@小飞机DIY

不知道飞机师傅有没有空,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数据能不能恢复出来。@小飞机DIY

楼主:
补充一个信息,就是用系统“磁盘管理”查看的话,显示如图所示。函数不正确。

网友:
除非是一定要恢复的数据,如果不是,就不要想了,因为恢复的价钱比买个固态的钱还贵

网友B:
固件锁死了,你用易驱线连接,用dg查看下能不能恢复文件,用easyrecovery软件也可试一试,如果不行就找小飞机了,这个好像是2259定制主控,应该可以恢复数据,就是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锁死了,你用易驱线连接,用dg查看下能不能恢复文件,用easyrecovery软件也可试一试,如果不行就找小飞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