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菱断路器拆解 结构简单 你这是有多不想让我拆开

楼主(2022-11-06):
这周拆疯了,这一批断路器下次拆解应该是下周周末了
继续接上一贴往下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700-1-1.html

这个断路器之所以单独拿出来,是因为实在是比较特别
这个断路器没有插件孔,并不能安装插件,比如剩余电流动作插件,分励脱扣器
这个合闸手柄比较靠上

感觉还中规中矩

侧面没有插件口

另一面也没插件口

端子没有防插错洞设计

卡扣是金属的,比较少见

这个铆钉是真的结实,我撬断了一个螺丝刀批头,打坏了两个钻头
其中一个钳子也有了损伤
这是有多不想让我拆,这太难拆了
还有一个小铆钉我实在是弄不下来了,直接把外壳掰了

这么粗的铆钉,非常硬

拆开以后里面结构比较简单
灭弧栅竟然生锈了,这生锈了我就没法称重了,数量是9片

这个双金属片包了蜡管,这个细节不错

这个机构开盖可以合闸

电磁铁的行程比较长

顶出去3毫米没跳闸

电磁铁整体用料还是不错的

这个结构非常简单,但是设计巧妙。感觉故障率能低一些

网友:
看不懂什么结构

网友A:
这个电流还可以调整耶,要是有设备测量,把电流调大小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还可以调整耶,要是有设备测量,把电流调大小都行

调节啥地方,好奇

网友:
先看看结构,道理得慢慢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节啥地方,好奇

倒数第三图右下角,那里有个螺丝调节电流,要有设备测量才能调整准确。

网友:
照片清析,拆得仔细

网友:
清晰,明了,希望楼主多出这种帖

网友:
看你拆,哪个好! 都拆了来个横评,比如常见常用的正泰、德力西、施耐德一类的。家用C10~25都常用吧。

网友C:
这次拆机的成本有点大,建议楼主买一套玻璃钻头,直接把塑料打个环形孔,把铆钉整体脱离外壳。。。

网友:
这个好,有铜又有银,能卖不少钱

网友:
照片清晰,拆得仔细

网友:
拆得清晰,讲解明了,谢谢分享,辛苦。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还可以调整耶,要是有设备测量,把电流调大小都行

一般来说普通用户是不可以调节的
我之前就调这个拧报废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拆机的成本有点大,建议楼主买一套玻璃钻头,直接把塑料打个环形孔,把铆钉整体脱离外壳。。。 ...

螺丝刀批头一块,钻头一个0.3一个0.25,钳子4.2
损失了5.75
以后直接拿宝塔钻怼了

网友:
原来内部结构也不完全一样,套了玻璃丝管的双金属片,应该过载检测更准确了吧?
楼主辛苦,给你点赞。

网友:
电流的大小与电磁铁的行程长短有关系,行程短,电流就小,行程长,电流就大!

网友:
这个东西比普通的开关复杂多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