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哪位大神把DDR内存条颗粒用在单片机上?

楼主(2022-11-06):
有几条这种旧的电脑内存条,DDR。比如这条1G的有8个内存芯片,单颗应该是128M,  如果用在单片机上那可是超大容量。

有没有大神把它拆出用在单片机上?

网友A:
这个是ddr1代事实上哈哈哈

网友:
单片机都支持SRAM,DDR2得有内存控制器吧,估计得arm核心以上的

网友:
这个是sdram。。。。。。。。。。。。。。ddr2是bga封装的,这种颗粒可以用在单片机或者其他地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dr1代事实上哈哈哈

细看还真的是DDR1

网友B:
改路由就有用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路由就有用这个

路由一般用16位,这种都是8位的,除非叠焊否则一般用不了

网友:
嗯,单面的一般就是16位的,试过8位叠焊,好麻烦的

网友:
路由器上的芯片有用这个的,个人学习的话好像都用内置的。。。

网友:
有用吗我有好几根呢

网友:
为了用起来不得累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路由一般用16位,这种都是8位的,除非叠焊否则一般用不了

搭车问下    笔记本用的1代的DDR  有没有单条2G的?

网友:
DRAM需要不断刷新的,我见过的单片机用的都是SRAM。

网友:
动态内存需要定时刷新,普通单片机用不了,不带内存刷新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    笔记本用的1代的DDR  有没有单条2G的?

好像没有,记得ddr1最大单条是1G,ddr2最大单条是2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    笔记本用的1代的DDR  有没有单条2G的?

还真没映象了,用DDR1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而且用的也不多就升到DDR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记得ddr1最大单条是1G,ddr2最大单条是2g

硬件玩得不多  所以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映象了,用DDR1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而且用的也不多就升到DDR2了

还有个老破旧

网友:
扔了吧,用DDR1的笔记本应该是迅驰之类的U了吧,现在随便一个J1800之类的低功耗U都能干死它了

网友:
内存又不是flash,单片机处理能力低,处理数据量又小,哪里需要那么大掉电就没有的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