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 AB 双贴 NCME2 普通开卡记录

楼主(2022-11-06):
手里4颗 29F32B08NCME2,金泰克 S400 坏盘上拆的
正面两颗是14 年的批号,反面两颗是 13 年的,金泰克也是玩得花
这家伙是 25nm 还是 20nm?

前一段尝试双贴 + 缩ce转接板 + 3267,试试看能不能开出来
转接板是从这位朋友分享的文件上面改的

结果贴好之后,ID没有变化,(听说缩 CE ID 必须发生改变才对)
我又不会改2DIE 参数,只好按原来参数开,结果是一共 32G
并且这样用 AS SSD 测速,中途还会掉盘,导致测速失败
或许转接板 R/B 信号也要合并才能缩成功
暂时不管了,这两片NCME2 就放这里吧,
等以后弄懂了再修理

现在有一块大树家的 SM3268M AB 双贴板子,尝试把另两片直接贴上去

附上大树的 贴片图

SB1 和 SB8 断开,SB10 短接
由于是 2D 颗粒,把默认的 R44 移到 R43 上(其实我觉得1.8V也应该可以,不过听说2D 颗粒 3.3 更稳定)
焊接好,打开量产软件查看CE

CE7 不见了

通过测量空板上 主控面的 CE1_0_n 和 主控27脚,发现没有连通障碍
怀疑主控虚焊,于是加焊主控后再次上机

可以了

简单配置

先擦除一下,成功

下面这个是量产成功,一共有3个坏块

AS SSD 测速 顺序读写均为 40 出头

跑圈没问题

学习下2次开卡,这次改为 Erase Good only
尝试下超频
打开 DBF,把高亮处 原本的 28 小幅提升到 36(应该是这里吧,如果弄错了清指正)

再次开卡成功

AS SSD 测速
没啥大变化

完结撒花!

PS:鸡血固件下的速度

再次更新
鸡血不鸡血的,暂时先不管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改的,还有对稳定性的影响
前面的配置忘了开DDR了

这个是最新MPT 2.5.77 版本下
普通配置,开启DDR ,未超频之后的速度

网友:
膜拜,太厉害了

网友:
越玩越花了,搞的层层叠叠的

楼主:
话说这款 3268 的 SB9 跑哪去了?

网友:
挺会玩的啊

楼主:
最近一次开卡 ISP 版本

网友:
这也太会玩了

网友A:
这个颗粒应该是L74A的颗粒,25nm制程,我买过二十来片08OCME1,一个服务器盘拆机的颗粒,是64g,4ce,稳定性还不错,贴8颗在2246en上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应该是L74A的颗粒,25nm制程,我买过二十来片08OCME1,一个服务器盘拆机的颗粒,是64g,4ce,稳定 ...

是的
从902的支持列表可以看到是25nm

网友:
HY16的各种报错。。。。

网友B:
叠焊啊,小容量颗粒有效应用方法。

话说,现在有几种大容量4CE颗粒,配3267/3268能达到主控极限,

只是有点可惜了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焊啊,小容量颗粒有效应用方法。

话说,现在有几种大容量4CE颗粒,配3267/3268能达到主控极限,

拆下来测了,VSP1 到 VSSQ 是无穷大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缩CE设计的
据说 L74 制程都缩不了

网友:
都是高手,谢 谢分享

网友(2023-03-30):
前两天刚双贴了4CE+4CE 3268M,颗粒型号和楼主的一样,还算顺利,写速度可以,就是读速度有点慢,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