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门子5SX21空开,有点不一样

楼主(2022-11-06):
西门子5SX2系列微型断路器,具体型号是5SX2 106-6右侧可外挂附加触点,不过附加触点就是个开关,没有保护能力

侧面的铭牌和接口,附加触点之后还可以再挂附加触点
中间黑色的是脱扣接口

拆的这个是因为外壳崩了,又有很多就拆一个看看

总布局,和其他的布局差别很大,整体没有凸起

触点外有个塑料和金属的复合盖子,把盖子拿掉看到触点,另一面也有一片盖子

有两个调节螺丝,上胶螺丝的是调节衔铁弹簧压力的
进线经过电磁铁后通过框架和双金属片绕到手柄下方的触点,这个开关是6A的,线很细,电磁铁圈数也多
这里面还有润滑油

动触点,输出从静触点背后一根线,跨过下面的盖板引到输出螺丝

合闸状态

开闸状态

最后是极简风的自锁挂钩

再最后付个尺寸对比,以卡槽为准,如果算上手柄的话,厚度少了大概13mm,但是总体高度上也多了差不多这么多

网友A:
这段时间论坛上拆这东西的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段时间论坛上拆这东西的很多呀

可能是8025后的下一个小高潮

网友:
这东西拆开以后能恢复原状吗

网友:
各个品牌的都看一下.

网友:
装不回去了

网友:
附加的不是啥走电的。一般都是没有电流的,用来指示跳闸传输信号给远程报警提醒检修用的。。。

网友:
漂亮的工业品

网友:
西门子的灭弧珊就是出众

网友B:
5sx系列里面看着是真漂亮,触点也很大
不过这个闸的机械寿命并不如5sy系列,全金属结构的机械寿命相对短,也没有触头指示,插件比较少。比较适合不频繁的通断场景
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对人说这是HiFi空开,又是银触点又是紫铜,一个买200多,这个和音质真的没关系,目前只有模拟信号的线和音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sx系列里面看着是真漂亮,触点也很大
不过这个闸的机械寿命并不如5sy系列,全金属结构的机械寿命相对短, ...

为什么会这么贵。。。
这个B6当时矿坛有一批几块钱一个,好多朋友都整盒买了当开关用,后来买的其他规格也和其他国外牌子的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