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雷克沙移动固态硬盘Portable SSD系列256GB/512GB拆解合照

楼主(2022-11-07):
左512GB,右256GB

相关阅读
评测数据2022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572-1-1.html

网友:
看外观区别不大呀

网友:
外观尺寸 一般大小

网友:
看着差不多,估计只有芯片容量不一样

网友:
把芯片合一起,开卡开个大的

网友:
大S,现在的国内版雷克沙已经毫无底线了。

网友:
AL级别的大S片

网友:
看板子上还有不少空位,看来容量可以做很大啊

网友:
浪费一大块面积。

网友:
满屏的大S,江波龙是毫无下限了。。。

网友:
感觉除了flash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网友:
看着长得一样,空着那么多位置

网友:
一样的板啊

网友:
美光边角料处理砖家

网友:
这个USB接口有点大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估计是开卡的时候多开少开控制容量

网友:
还是三星2T的霸气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