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左拉平衡车修复,补胎、充电,一阵抖摆后貌似正常了

楼主(2022-11-07):
老爸捡的左拉平衡车,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175-1-1.html
由于一侧轮胎没气,等充电器时抽空先补胎
拆掉挡泥板,上面的灯也是热熔胶粘的

侧面的轮毂固定板兼导光板,貌似也可以不用拆

电机全貌
没刮,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的
PS:上帖有坛友说强磁很值钱,真的吗?

费力扒掉外胎一侧
结果内胎还是拿不下来

仔细看,才发现气门嘴上有螺母

夹缝空间太小,艰难才拆掉这颗螺母
终于拿出内胎了

看来厂家装内胎也是很任性的呀!

内胎浸水里找漏点
好家伙!冒这样的泡,洞一定不小

还好就这个巨洞

这内胎打磨多次,也不太粘胶
搞了几次,终于贴上了

外胎也全部扒下来,内侧摸了一遍,没刺

把内胎先塞进外胎,打点气,先贴紧固化一下

塑料轮毂的合模线位置胶边多,刮掉,免得磨内胎

再次费力把内外胎装进轮毂

打气20分钟后没漏气,搞定!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充电器终于来了,周末又去爸妈家修它插上充电器,果然是绿灯

按开机键倒是可以开机了,好大的声音——“欢迎使用高端智能平衡车”
但还是不变红灯
按理说,欠压保护只停放电,不会停充电呀,难道多串电池包都是这个特性?!

看来只能拆电池包了
按网上查到的位置,剥开两层皮,精准找到输出位置

电芯端只有31V多点,输出没电,应该就是欠压保护了

跳过保护电路直接给电芯充电,半个多小时后测试输出有电压了

装好电池后开机,整机一阵剧烈抖动,吓偶一跳
多开关几次,不打摆子了

充电红灯了

关机充电也OK

趁充电,先扫机身二维码,装下APP

原来是设置和遥控用的

蓝牙联机后,可以遥控平衡车运行、开关灯等

自检菜单里什么都点不了

轮胎侧面亮灯效果

不用控制杆,按机身前后就能前进后退
看来那个控制轴组件就是个角度检测,只管转弯的

可以遥控锁定

前大灯

尾灯只有2根线,APP调色无效

踏板水平位置可以校正

装上控制杆后,这个平衡车会慢速跑动,平衡位置调成这样才定住

全部装好

到楼道里去试试,目前只敢龟速运行

好了,修复到此为止,这两个问题倒是不难搞定,花20多大洋和两天时间算是为国家减少污染做点贡献
等有时间再看怎么把开机声音减小点,免得社死

网友A:
经过折腾,满血复活

网友B:
轮毂是塑料胶木的?我还以为是铝合金的呢!看来降本无底线呀

网友:
这个都又扔的

网友:
这么小轮子还带内胎的。

网友:
这都有捡,电池居然没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折腾,满血复活

嗯嗯,花20多大洋和两天时间算是复活了

网友:
我也想去捡一个,

网友:
也不错,总算修好了。

网友:
我这手里有一台小米的,开始充不上电,买的激活神器,感觉是激活了,但直插充电器还是不充,索性先测试,开机自己转圈,网上找了好几个案例也没见好转,没头绪扔那儿了。

网友:
怎么把开机声音减小点----有很多个办法:1.找到扬声器,直接在扬声器回路上串上合适的电阻;2.找到扬声器的功放,降低其增益,或减小输入的音频型号。

网友:
长手柄就只是用来转弯的,前进后退是靠车身前倾与后仰来控制的。

网友:
元首补得一手好胎

网友:
这是高手。厉害。

网友:
装好内胎后,充气时先充到半饱,这时用木棒把轮胎周身棒打一遍,再继续充气,可避免内胎的褶皱。充到半饱的程度按不同的胎有不同。

网友:
换成真空胎

网友:
小孩的平衡车新的电池组不耐用,逛个公园要背回来,充了两三次就给我换了。买的新电池组直接重一倍,反正出去没玩到要充电过。
换下来的充好电放着,一两年后想着补点电,检测不到电池。干脆拆了,2颗漏液。整组20颗电芯位的,只装了10颗电芯,直接拆电芯用,容量都只剩1000左右了。
以前的爱立信手机电板,充好电单独放着,五六年还有一半电。sony手机的电板,1年多都有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毂是塑料胶木的?我还以为是铝合金的呢!看来降本无底线呀

不是胶木,感觉是普通热塑性塑料加玻纤增强的

这个就是全塑料的,底板也是,应该是行业下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