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一下小爱AI音箱电源的正负极

楼主(2022-11-07):
海鲜市场收了个小爱的一代音箱,但是没有电源,原装电源已经停产,家里12V的电源有很多,打算DIY一个,想咨询一下大家,那个8字电源哪边是正极呢,如下图所示

网上也没找到什么相关资料,如果家里有这个音箱的,帮我量一下吧,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有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音箱上的插口,如果有一边是二极管压降(0.6v左右),那么正负极就是表笔的反向(黑表笔为正,红表笔为负)

网友B:
帮你量了一下,12V,靠线那边正极,看图

网友C:
直接拆开看下,顺便还能发个拆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音箱上的插口,如果有一边是二极管压降(0.6v左右),那么正负极就是表笔的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量了一下,12V,靠线那边正极,看图

谢谢大佬,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开看下,顺便还能发个拆机贴

还没到货,我只是想提前准备好,这个音箱的拆机贴早几年网上都有吧

网友:
提前关注,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音箱上的插口,如果有一边是二极管压降(0.6v左右),那么正负极就是表笔的 ...

数字表还是指针表?

网友:
因为在底下捅,就得是这种插头

网友:
又涨了 一个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还是指针表?

哈哈,一般都是数字表。貌似指针表是反的?

网友:
楼上有量的,我的忘记了,已经改圆孔了,从侧面改了一个圆孔。你接时最好还是要打开看一下。

网友:
改成通用的圆孔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