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有个钟没电了,改锂电(XC6206)

楼主(2022-11-07):
18650走起,保护板是一定要加上的

特写,看到XC6206在哪没?我发现输入输出电容不用也一样可以稳定1.5v,已经走了俩晚上没啥不适

网友A:
这样18650焊好,充电挺麻烦。

网友B:
看到XC6206在哪没?貌似不认识,这个也不是呀

网友C:
1.5V的成品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一个芯片就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XC6206在哪没?貌似不认识,这个也不是呀

丝印的是65E9,红线接的那个三脚器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的成品锂电池能用多久。

还不知道能用多久,到时候我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18650焊好,充电挺麻烦。

这种充电频率很低的,只要用tp4056之类的充电板接个引线夹子,夹住线头冲可以了,图上我都预留了两端的线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18650焊好,充电挺麻烦。

楼主这个带保护板,如果做成可拆卸的形式,每次换电池,还得重新激活保护板才有输出,也一样麻烦。

网友:
这样焊接上去,充电的时候还得焊接下来吧,不太方便呢。

网友:
电容也不用加吗?

网友:
这能用多久,三五年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
60%的电量浪费掉了

网友:
18650电池尺寸大了,可以用14500

网友:
我就想问这样挂着不难看吗?

网友:
方法不 错,改锂电可以不用经常换电池了,充电就行

网友:
弄个电池可更换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网友:
电池小了,弄个更大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