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R08筋膜枪五灯满电,按钮不工作,已拆枪管4颗缧絲,顶盖怎样拆下。...

楼主(2022-11-07):
求助:PR08筋膜枪五灯满电,按下钮不工作,已拆枪管4颗缧絲,顶盖怎样拆下。谢谢 !

网友:
用电吹风机最高温档(不应高于120度)吹暖标签贴纸,待粘胶软化后撕下,应该看到螺丝或者卡扣等的构造,看着办就是了

网友:
筋膜枪价格高的几百元,便宜的10多元

网友:
20多瓦  功率提高的

网友:
这么容易出问题呀,俺的还在路上

网友:
按摩器换了种外壳

网友:
随着正牌几百上千的,山寨的振动款就几十块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上盖已无损拆下,检查电路,按钮一根线和过孔烧断,补焊一根导线,合上开关电机即工作,不能调速控制,发现八脚元件H19G75N己短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用哪种元件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