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YS502剃须刀哪里漏电了?

楼主(2022-11-07):
前两天发帖和大家讨论了这个剃须刀电池不行了,换电的问题。
现己将网购1000毫安时(实际400)锂电池换上了,当时可以用,可第2天就没电了,然后充电两小时多点充满又继续可以使用,今天再使用又不能开机了。看来主板有问题,肯定是哪里漏电!
再次请教!
下午拆主板测量一下,的确漏电,关机了仍有电压输往电机。不知什么零件出问题?

网友A:
这做工,不像是真货啊

网友:
直驱就行了。

网友:
确定新买的电池没问题么?也没准是新电池压根就不行。

网友:
电池取掉量下线路板正负极电阻就知道漏不漏电了

网友:
先测电流,找出漏电点

网友:
拆掉电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板上的电池插口,如果是漏电的话正反测都会有个一样的值,多是贴片电容漏电,像这样漏电不大的话很难查出是哪个元件问题,慢慢查吧,一个一个拆下来试。

网友:
现在很难买到质量好的电池。

网友:
电池不好会导致这种故障,但主板漏电会这样。还是先排除电池的原因,再慢慢检修主板吧,没有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不像是真货啊

那个时期的机器有所谓类肤材质的都这样,是真品。

网友B:
电池充好电后拆下来,放几天看下跑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好电后拆下来,放几天看下跑电不?

电池检测了,是好的

网友:
关机了还有3.7伏,电机不转?

网友:
3.7V电机居然不动?

网友:
在其他论坛,看过一个测量元件漏电的方法,不稳地的元件,稳定升高以后,漏电流会变化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