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MPN-DC2028室内加热器(PTC暖风机)风扇及12V电源烧坏

楼主(2022-11-07):
美菱MPN-DC2028室内加热器(PTC暖风机)风扇及12V电源均烧坏,临时用ATX电源风扇及12V路由器电源代换一下:

这个开关造型奇特

暖风机倾倒时自动断电

功率转换开关

风扇

温度保险及温控开关

12V风扇,体积9×9×2.5cm

477H霍尔元件损坏

ATX电源风扇比较小

临时代用一下

原机12V风扇供电电源

电源芯片烧毁

12V路由器电源代换

通电测试,低温档

高温档

网友A:
这种发热效率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效率并不高

哦,哪里有损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效率并不高

PTC的热效率应该很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效率并不高

除了压缩机制热还有啥效率高于他?

网友B:
ptc效率已经够高的了,话说老哥办法多,也特别能凑合,损坏的元件下单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效率已经够高的了,话说老哥办法多,也特别能凑合,损坏的元件下单了没? ...

朋友的,他已在pdd下单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效率并不高

纯电阻电路,效率是100%吧

网友C:
功率虚标有点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虚标有点严重啊

与市电电压较低有关吧

网友:
这是电源先坏了,又把风扇烧坏了

网友D:
直接拆好风扇的零件给坏风扇换

网友:
我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是热风加热所以屋里会很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好风扇的零件给坏风扇换

形状 规格不一样,换不了

网友:
用这种风扇感觉不给力

网友:
那个很奇怪的开关,就是反倾倒开关,一旦跌倒,就会断开电源,防止烧坏的,起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
天气冷了正好用上暖风机,临时替换一下应急用用

网友:
功率也不小了

网友:
去套特养个小鸡啥都有了。。去年我换了个,

网友:
这个发热总功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