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DT890B开机电流300毫安不显示,拆下7106仍旧原样,没有查出毛病

楼主(2022-11-07):
二十年前的老胜利DT890B(7106芯片)开机电流300毫安不显示,没有查出毛病,拍个内部照片大家分享。也请教大佬坏了什么。

网友:
分立元件的,不多了

网友:
能摸出来哪里热么

网友:
这老表做工不错等坛里大佬吧

网友:
先查下那几个电解电客看看。

网友:
那几个电解电容有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
没明显痕迹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咋看着这个二十年前的胜利那么的顺眼尼!

网友:
可能是附近的电容有问题了。仔细看看。不过太浪费时间。

网友:
顺着300毫安的位置查一下。

网友:
电池电容,顺线找

网友:
我有块表也是不显示,换了电解好了。

网友:
也是一个老万用表了。。。

网友:
老表了,还不如淘宝30块买的表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熏松香烟吧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和集成块

网友:
这个型号估计快三十年的历史了吧,我还保留一块DT890C带皮革盒的作为纪念。

网友:
不如先清洗一下电路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