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玩具,三和LCR700手持式数字电桥介绍与拆机篇~

楼主(2022-11-07):
我的三和LRC700数字电桥把玩了快4年了,突然发现没有在数码之家新站发贴!
做为数码之家的“骨灰级”粉丝来说,这怎么行?马上补上!

当时拍的原图找不到了,可能是前几年整理黑群晖的时候不慎丢失了(黑群换白群的情况我也在本站发贴了,详见链接),只好从手电坛那边原贴重新下载下来了,所以图片中有手电坛的水印,请大神们无视……

先来张名片镇镇场!

2008年春节前用老婆给我剩下的年终奖,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数字电桥。由于对数字电桥不太懂,网上小逛了逛,最终在闲鱼上下单了基本全新的日本三和LCR700。

为什么要买三和,而没有选择同惠、安柏等国产知名LCR表呢??因为我用过很多品牌的各类型的表,胜利、优利德、华仪、伊万、利利浦、福禄克等,就是没有用过日本的表,之前买便携表的时候,本来要买日置3244或者三和PM3的,后来看到优利德的UT118B笔式表非常小巧,于是就再次错过日本表了。这次买LCR表,优先就考虑的是三和或者日置的表表。
台式LCR表非常好,可选余地非常大,但是我用的非常少,买一个台式的太占地方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买手持表吧!最起码用着方便,反正是自己“玩具”,不是靠它吃饭的。

到货了,红白相间的盒子,巨大的品牌和型号。上面的红字可能是卖家写的,比我的字好看多了……

开盒后看到主机和简单的配件

主机一个,测试线一对,短路片一个。可惜没有SMD夹,上网看了看,三和的开尔文测试夹好贵好贵好贵啊!后来我又买了一个同惠的四线开尔文测试夹,特别好用也便宜!

背面。个人觉得灰色的防护套还是不错的,特别耐脏!要注意的是这个支架和我手上的万用表支架不太一样,需要在标有UP的地方向外扳才能拉出支架

扳开支架后露出标签,这个标签真够简单的

右侧的DC供电接口。要特别注意,接口竟然是外正内负的,与一般的不同

按照说明书进行校准,校准需分两步,先开路测试线,校准需30秒,再短路测试线,再等30秒,最后显示PASS即可。

从我的电容盒里挑出来一些电解电容用于测试。液态电解基本都是拆机的,固态电容是全新的。图片上可以看的出它们的品牌和容量等信息

找不到合适的电感,于是从拆机元件盒里找了几个台达电源的拆机电感,随便测测。

挑了一些高频特性好的电容,103和104的瓷片电容,103和104的独石电容,还有三个CBB电容。

先测大个子电容。由于测量内容比较多,用Excel表手工记录了一下,一会儿发到下面

同惠的四线开尔文测试夹,使用特别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搭配三和表来用,超棒

再测一下同为日货的贵弥勒PSC系列16V 470uF固态电容。这个固态我拆开过,里面干巴巴的,确实是“真固态”

由于测量内容比较多,用Excel表手工记录了一下,发到图片中。
没有内容的,就是超出量程了。没有标电容ESR的,就是ESR太小了,表显示是0.00。看来这小家伙在高频下测不了太大的电容

拆机图在二楼,稍等上传

楼主:
二楼要发些什么呢?当然是拆拆拆啦!!

先把皮扒了露出美丽的背部~~

拆除电池盖,内置的是9V的GP碱性电池,可惜电量不多了
后来我换上了可充锂电池(就是内部有两节3.7V锂电芯串联)的,电量比9V碱性电池大太多了!这个表在4年期间偶尔用用,从来都没有充过电~

拆除后面三颗螺丝后就能取掉后盖。后盖上有蜂鸣器,和半透明的红外透光窗

背面的IC,它应该用的是中国台湾省的LCR芯片组方案,成本低精度差,但结构简单可靠

拆除香蕉插座板

插座板正面,有三和的标识

拆除3颗自攻螺丝,取出主板,电路板真的很简洁

这是前壳的按键们,中间的那几个按键被框架固定着了

这是主板的正面图,每个按键的顶部都有黑色海棉一样的缓冲垫,所以按键手感不错,图上可以看的出它上面的缓冲垫被上面的按键压出了不同的痕迹
估计主IC在显示屏下面。我怕拆屏会导致缺划,所以就不拆了

主机背面有两个镀金的住子,上面套了两根弹簧,就是与背壳的蜂鸣器连接的

这是主板上的大电容的特写

这货随机带的说明书是日文和英文的,我都看不懂。好在官方有简中的说明书可以看

通过拆机图,可以看到这货用的是简单的芯片组方案,和同惠安柏比没有任何优势,但是对于我来说,足够使用了,毕竟是玩具嘛,价格也还能接受,所有功能都正常,就这样用吧。

用这货,从我的拆机元件盒中找出了不少的坏电容,大部分电解电容的容量在120Hz频率下都明显下降了,把我气的连盒带件全都给扔了。
以后用电容的时候按照规格再现买吧,新的元件还是好用且省心,只要注意不要买到假货就行了。

最近买了一堆电容宝宝们,准备用它们给我的一堆三洋MR57镍氢充电器,和两台长城1250W矿渣电源换换电容玩~毕竟MR57上市已经十几年了,矿渣电源也在上家手里被蹂躏了不知道多惨了。
因为疫情,我这边的快递停了一个月了,一直没办法发给我,愁人呀……

网友:
瓜子买好了,坐等拆机图

网友A:
觉得加一点上UT622E更香

网友B:
果然很三和! 能用吧,不HiFi

网友:
输入保护部分没拍?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加一点上UT622E更香

其实加一点买同惠或安柏的也行~
不过我没用过日系的表,所以一直想入手一支
这支功能不强,但足够我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很三和! 能用吧,不HiFi

是的,能用且够我用,玩具嘛,不是靠它吃饭的~
Hifi没有上限,太吓人
没看到保护部分,LCD屏我没有拆,可能会在它下面?不知道啦
这些图是以前拍的,现在懒得再次拆解啦,就这凑合看吧

网友:
好货好货,公鸡中的战斗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加一点买同惠或安柏的也行~
不过我没用过日系的表,所以一直想入手一支
这支功能不强,但足够我用啦 ...

2018年安柏AT826只要1200多
我不久前PDD入手AT826  1300+

这几天双11活动常有1500-225的券,还能更便宜

网友:
好多ESR没标

楼主:
懒得整啦,老照片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8年安柏AT826只要1200多
我不久前PDD入手AT826  1300+

还涨价了?

这个表够我用啦,买了就不后悔
嘿嘿

网友D:
电桥镊子够用了,100块弄了个,日常使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桥镊子够用了,100块弄了个,日常使用可以了

是呀,四线开尔文夹,用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同惠的做工很好,手感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相互学习~

网友:
4年了终于露脸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都是玩

有个好玩具,可以增加很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