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捡的网联充电共享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2-11-07):
废品站老板送的,这玩意儿应该没有联网的,是你扫码支付后会给你个密码输入密码就能充电,密码是固定的几个来回变换,还没试出密码。长按可以充5分钟

网友A:
通过这几个点,可以修改相关设置,自由使用。

网友:
直接5v怼出来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几个点,可以修改相关设置,自由使用。

拆的时候把一个按钮头盖骨给干掉了,没法玩了,之前给孩子让他无聊试密码,结果他按了一会也觉得无聊,直接短接正负极算了,板子拆下来当料板也不错。

网友B:
这种我也改过,只有5V没有数据线说明不能开启快充,我就直接把小板拆了使用了。这东西估计是通过按键开启定时充电的,没什么高科技的充电头里就是个5V电源,我拆的还说有定位的拆开啥也没有。

网友:
直接板子去掉,简单高效。

网友:
第一次见共享充电头啊。看样子没联网,密码怎么输入。

网友C:
乱按 不停按一两分钟 有些品牌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固定密码的,一扫密码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按 不停按一两分钟 有些品牌就可以用了,

有保护的 错几次后就得停一会才能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按 不停按一两分钟 有些品牌就可以用了,

是程序觉得烦了吗

网友D:
没看到联网的芯片啊

网友:
此充电宝非彼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也改过,只有5V没有数据线说明不能开启快充,我就直接把小板拆了使用了。这东西估计是通过按键开启定 ...

修改手机时间 可以绕过收费时段

网友E:
控制负极的,直接飞一根线把负极连接起来不就得了

网友:
便宜不好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负极的,直接飞一根线把负极连接起来不就得了

我把板子拆了直接把线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联网的芯片啊

这个不连网的

网友:
我有一个胡乱按是可以撞中的,充电比较快

网友:
这个不敢玩破解,害怕被投诉。当然,拆了电池是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