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选购电磨的一些体会东成8V东成12V美威特4V

楼主(2022-11-07):
手头本来就有好几个电磨吊磨牙机,对电磨要求还是挺高的,主要要求同心度高能干活。
平时常看论坛几元钱买电磨的帖子,挺羡慕的。
想买个锂电的,
第一个选了美威特4V,铝合金外壳的,挺粗的,电池可以拆卸,试着用手掰动磨头,觉得轴有点松动,觉得精度不能达到要求,就退货,
第二个选了东成的8V电磨,到手机器完全没电,一查这机器电池才0.9A,续航最多10分钟,论坛有威克士的拆机图,电池是很细的两个,续航不行只能退货。
第三个选的东成12V电磨,买的裸机,到货试机运气不好,遇到同心度很差得机器,只敢开3档,四档5档都震动的吓死人,只能退货。
第四个,双11为了凑单得优惠,我又买了个美威特400W220V可调速电磨,才70多元,用钻夹头的可以夹多种直径磨头,试用效果不错,不知道持久质量如何,
第五个,花了8元钱买了个可以安装在锂电角磨机上得钻夹头,这样也能当电磨用。

楼主:
第一个和第二个适合做模型打磨指甲打磨等轻量级别工作,不适合我,论坛几元钱买的电磨估计也是这种,

网友A:
论坛前几天很火的那个8V看着挺好 2节18650 2000mAh电芯 5挡调速,pdd现在只要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前几天很火的那个8V看着挺好 2节18650 2000mAh电芯 5挡调速,pdd现在只要67

找到了,以前还收藏过的,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前几天很火的那个8V看着挺好 2节18650 2000mAh电芯 5挡调速,pdd现在只要67

哪有67的链接?

楼主:
拼多多买的,我昨天一下买了两个,今天已经到货了,
一个同心度好,一个有点震动,
准备换三掰夹头提高精度,平均价格58元到手。
单手用两节电池的已经是体积天花板了,
东成三节电池粗很多,一只手都不方便用,
拿到的东成电磨同心度不好,已经退了,
所以买工具是很折腾人的事,要买到能用的工具费时间,
我手头的牙机吊磨电磨都是同心度很好的,
对那种震手的,完全不能接受。

网友B:
看来这些都是垃圾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些都是垃圾货啊。

锂电电磨难找,成本最低不如锂电角磨机上加钻夹头8元,买几个总能找到同心度高的钻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电磨难找,成本最低不如锂电角磨机上加钻夹头8元,买几个总能找到同心度高的钻夹头。 ...

的确如此,角磨机上钻夹头比较靠谱,耐操。
如果博世小钢侠锂电角磨机(类似国产的几十百元),有类似的转接头就基本完美了。

网友C:
怎么感觉楼主越玩越退步了,特别是万转角磨机装个大大的M10钻夹头,既危险又难用,多少过来人(当然包括我)买来试用下后就扔垃圾堆了。
你买了这么多电磨试玩一下就退掉,还好算是碰到好说话的老板们了。问题是你选择电磨的目标很不明确啊,4V的,12V的甚至角磨机加装钻夹头款都搅合到一起论参数、比性能,这也太难调和了。既然你都玩上牙机了,怎么还会羡慕几元、十几元的那类促销玩具货?其实在影响电磨同心度的诸多因素中,夹头、夹芯的精度问题应该占很大比重,你有动手能力,可以选一把基础较好的参照坛友的改法移植一个ER夹头上去,效果一般会立竿见影。即便是升级到高精度小型JT0三爪夹头,也比那种低端夹芯的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楼主越玩越退步了,特别是万转角磨机装个大大的M10钻夹头,既危险又难用,多少过来人(当然包括我 ...

我查了一下设备清单有400多元的世新牙机,还有800多元的无刷牙机,
我买这个无刷牙机前就在闲鱼买过别人DIY的无刷ER夹头电磨,外形像个手雷,200多元,我完全不能接受装个磨头ER夹头要用两把扳手,手感不好又无力也是退了,
后来加钱买的成品无刷牙机。
全套吊磨5-6个手柄那种,台磨带手柄的我有三套
东成调速550W直磨,美威特400W直磨,这两个都是准备木雕用的。
但是以上都是220V没锂电的啊,小锂电磨有点用处的,
比如原本金属件倒角,用砂带机和锉刀,旋转刮刀,
现在用锂电磨随手就能倒角抛光啥的,
那么多退货的我也没办法,我也是按照平台购物规则
好在我只是试着开机转动一下,一般收货当天就申请退货的,
不会拆开啥的,不影响再次出售,我也很崩溃觉得浪费时间
我以前买的都是品牌工具,比如大有,没遇到质量不好要退货问题
58元的电磨我买了两个,商品页面老板声明可能有瑕疵不能退货的,
其中一把同心度不好我也马上就确认收货了,自己准备买个夹头改改同心度。
退货那些是没想到杂牌电磨连基本的同心度耐用度使用功能都有问题,
经验告诉我,第一眼觉得不喜欢不舒服的工具宁可贴钱也要处理掉,
以后放着往往就是闲置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楼主越玩越退步了,特别是万转角磨机装个大大的M10钻夹头,既危险又难用,多少过来人(当然包括我 ...

角磨机加钻夹头是临时用,自己会借着角磨机防护罩的圈延长做防护套的,只要同心度好,可以辅助打磨的。比如铁皮门上开孔,然后要稍微扩大一点,用这个也可以,不用带其他工具,这也是我想象,到手要是同心度不好,还得退货。ER夹头我全套ER11 er16 ER25都有,以前装配过很多直流电机加ER杆当主轴的。

网友:
电压低的都是玩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角磨机加钻夹头是临时用,自己会借着角磨机防护罩的圈延长做防护套的,只要同心度好,可以辅助打磨的。比 ...

这种方案临时应急代用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而且角磨机的同心度通常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在于那个拧到角磨机输出轴上的大号低端钻夹头,你很难指望这货的同心度有多高,稍有偏差在角磨机上就会被严重放大,高速旋转时看上去都吓人。当然,带调速功能的角磨机降速后使用也许会好一点。倒是关注过一种两用输出轴的小型角磨机,人家的设计思路倒是有些新意----输出轴有个中心孔,使用常见款电磨的那种夹芯和夹头固定螺母。不过这种转角款式与一般直磨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当时也只是关注过一阵子并没有入手,现在想来这样的款式在某些特定场景说不定还真有其独到之处。
看了你上面一楼的回帖,你手头的电磨确实不少了且不乏高端精密货,只是有线的多些,想在入手些趁手的锂电款。真的不建议再耗时费力折腾那些十元级的了,个人觉得如果综合考虑兼顾各方面需求的话,应该考虑12V琢美或博世那类的。嫌贵的话至少也得性价比更高些的东成同款,至于你遇到的同心度差的情况应该属于个例,而且打到高速档两万多转速(印象里博世那款最高可达35000rpm)的时候要求这种结构的夹头平稳且静音也确实不好办,这跟你用过的牙机没法比。其实成品电磨也有调校打磨的空间,有时候你换个夹芯或螺母甚至是简单旋转一下夹芯在孔内的角度都会收获惊喜的,电磨这东西就是这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临时应急代用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而且角磨机的同心度通常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主要在于那个拧到角 ...

你说的都很专业,
钻夹头到了,装机测试,
首先这个钻夹头是缩小的那种,
直径和角磨机压板差不多大,却可以夹10毫米,比一般钻夹头小,
做工相当可以,运气也很好,同心度没问题,拆卸也很方便,
实际只花了5.6元就当买个磨片备用,我觉得有角磨机的都可以顺便买一个备用。
至于调速,如果用小直径磨针磨头,
只会觉得角磨机转速不够,为了安全尽量选小的磨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很专业,
钻夹头到了,装机测试,
首先这个钻夹头是缩小的那种,

你这个钻夹头看上去比当年我买的那个应该小一点,同心度好也属于运气更好。确实,不论是这种代用转换夹头还是所用的磨头都应该尽量选择小些的。如果不介意夹持范围的话,下面这样的似乎更轻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钻夹头看上去比当年我买的那个应该小一点,同心度好也属于运气更好。确实,不论是这种代用转换夹头 ...

我刚开始是准备买你这种,但是看评价买10个都遇不到一个同心度好的,才选的钻夹头,我那个钻夹头是品牌的,所以才质量好些,一般的估计同心度也难。自己用ER杆后面加工螺纹也没把握同心度好,总不能做几个才成功一个。

网友D:
电磨自己弄一个有什么难度吗。精度都可以保证的。化50买材料弄的比卖的200的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自己弄一个有什么难度吗。精度都可以保证的。化50买材料弄的比卖的200的都好 ...

我做过的,家里剩下的550  775电机直接钻夹头,50PVC管,自己做的转速不够,手感也不好,噪音还厉害,电源也很大,要想转速够得重新买电机,自己做无论如何成本比56元买的高多了,就一个2万转的轴承可能就超过10元了,网购啥的,一般手慢的制作一个星期都做不好。因为要试错啊,有的电机买来不适合,这不行得换那不行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自己弄一个有什么难度吗。精度都可以保证的。化50买材料弄的比卖的200的都好 ...

这么和你说吧,我们机械论坛的人都喜欢自己做车床铣床的,一点点攒零件,往往一年多都没做完,有个新人进了论坛,每天晚上出去检点饮料瓶和纸箱卖,一年不到就用卖破烂的钱买了全新的车床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