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FENIX PD36R手电筒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11-07):
手电筒是FENIX PD36R,USB充电口误接了9V充电,就坏掉了,拆开测量,感觉是这个芯片坏了,想换一个芯片,上面丝印是CSCAA,我根据丝印查不到芯片型号。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后面接的是电感,0.012R电阻,P-MOS,然后就到灯的正极了

网友: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到了,应该是矽力杰公司的高效同步降压芯片,这种标法就是,型号是SY8036,8036不好买可以用SY8035代替,一个是6A一个是5A,下图是PDF 你对比吧,拿分吧

网友A:
看这个巨大的电感,应该是个升压和电流控制芯片?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无法查找出具体的型号资料,不如直接换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巨大的电感,应该是个升压和电流控制芯片?

应该是降压的,电感在芯片后面。升压应该是电感在芯片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降压的,电感在芯片后面。升压应该是电感在芯片前

你确定要给1000M? 不要舍不得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要给1000M? 不要舍不得哟

你的回答值这么多

网友:
这芯片不好找呀,都是专用的。

网友C:
期待楼主修复的过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修复的过程,学习了

换了降压芯片了,还是坏的。感觉单片机也坏了,应该修不好了,先放着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