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调光器调速

楼主(2022-11-07):
角磨机调速我一般用这个:调光调速的

网友:
这个不错,我最近看到有人把220V电线单独做,和主机之间用接插件,这样收纳能省地方,电线可以做3米5米10米,一个电线能给几台220V机器用,顺便加上调速,挺方便的。

网友:
这是给吊扇用的吧

网友:
交流电机还行,直流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别作死好吗?角磨机本身就是个危险性非常高的工具,还要加些乱七八糟的功能下去,调速的是打磨机

网友:
有专门的角磨机六档调速开关,串个上去就行,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减速后,角磨机会有明显的撞齿声, 怕打齿,不想减速使用。

网友:
还是得用自耦式变压器好点吧!我在网上买的可控硅的调压模块,用在电风扇上有明显错顿、噪音很大!用自耦就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 220V/110V的 隔离变。双刀双掷 开关切换 电压 给角磨机用。转速 太慢了也不好。。。装切片切东西用高速,装磨片 磨东西有时候会用低速。。

网友:
太慢时会有“嗡嗡”声吧?

网友: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固定支架,想把角磨机或手电转固定使用

网友:
低速会卡磨片吧,软起动我觉得有必要

网友B:
我专门做一个角磨机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作死好吗?角磨机本身就是个危险性非常高的工具,还要加些乱七八糟的功能下去,调速的是打磨机 ...

有调速角磨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专门做一个角磨机调速器

把线路图和元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线路图和元件分享一下

我打开給你看

网友:
谢谢分享 调速稳定吗  TB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