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led指示灯接锂电池闪烁

楼主(2022-11-07):
小孩一个玩具,原来装的纽扣电池lr44,3个串的,我改用一块费旧锂电池,奈何,上面的led一直闪烁是什么意思啊?

led指示灯直接锂电池,就如此简单的电路,led本来是常亮,现在是持续闪烁,几个意思啊

网友A:
型号: AG13/LR44/SG13
标准电压: 1.5V
重量: 2.00g
外型尺寸: 4.5*3.6(mm)
额定容量: 160mAh
锂电池是3.7v,充满4.2v,电压不匹配要降压使用

网友:
要坏的节奏

网友:
电压过高要烧坏了。闪烁表示已经半死了。

网友:
你按摩斯码读一下,看能不能解。灯闪是在给你发SOS,再不降压,就要被KO啦。

楼主:
3个电池串的啊,我也没那么傻吧,3*1.5还不能用锂电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 AG13/LR44/SG13
标准电压: 1.5V
重量: 2.00g

好吧 ,我没说清楚,本来是3个1.5v的电池串的,我改的锂电

网友B:
就是一个闪烁发光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闪烁发光二极管吧。

我也这么怀疑是个集成驱动电路的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电池串的啊,我也没那么傻吧,3*1.5还不能用锂电替换

纽扣电池内阻巨大,原设计是内阻限流,你给换成锂电池,内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