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欠压保护的商讨

楼主(2022-11-07):
在网上看朋友改可调电源,也激发了我的兴趣,以前改过几个,但都没有成功,各有其原因。后又在淘宝买了个长城的ATX电源,IC都对上了号,还心里一阵欢喜。这次决定先把线路原理搞清楚后再动手,我描绘了它的电路图,发现与其它ATX电源电路并无多大差别,并测下了电路开机和待机时主要芯片和主要原件的电压数据,已奉献给大家。准备动手了,先留下正12V的输出,作为以后可调的输出,其他不需要的正负输出电路全部都撤出,可撤出后一试机,机子停摆了,没撤之前是好的啊,且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随后我测了7500的4脚,竟是高电平,被保护了,顺电路查找,339的2脚高电平,5脚高电平,这5脚的高电平是哪里来的呢?除正12V,其它输出都撤出了呀,断开PS-ON绿色接地线,7500的4脚仍是高电平,这好理解,待机嘛,本就该无输出,但我还是查了一下它的来路,高电平是通过D22传来的,这也不难理解,因PS-ON没有接地,是高电平,此时Q8是导通的,Q8的C极是低点位,Q7是PNP结构,Q7导通,基准电压5V通过Q7,C极R40,D22加到7500的4脚。可PS-ON绿色线接地本是开机,7500的4脚不应该有高电平保护,这4脚高电平哪里来的呢?试作扯掉D19,7500的4脚仍是高电平,撤掉D26开机,机子有输出了,把所串接的12V100W汽车灯泡点的雪亮,测其电压竟高达38V,立马关机,稳压功能是7500控制的,其1,2,15,16脚的原件并没有动,怎么电压就失控了呢?                                                                    对此我恶补了ATX电源的工作原理及保护原理,可各文章对机子的过压和欠压保护都说的非常肤浅,几笔带过,对过压还好理解,它串有稳压二极管,一旦过压稳压二极管导通就触发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到7500的4脚进行保护,对欠压保护我非常不理解,说负输出一旦欠压,负电位的绝对值越小,也就是电压值上升,在D19正极处所形成的监控信号电位越高,导致其导通,使比较器5脚的正向输入电压高于负向输入,2脚输出高电平通过D26到7500的4脚,在2脚与5脚之间接有D23,只要2脚是高电平,那么5脚也始终保持高电平,这时只有关掉电源后再插上电源,机子才能恢复正常工作。我就搞不懂,二极管是单向导通器件,正极电位要高于负极电流才能导通,负极肯定低于正极,它是如何让负压通过二极管D19让比较器5脚正向输入端电压升高。这让我疑惑?但回想机子没有撤出其它各路输出之前,机子的各路输出又是正常的,7500的4脚电位又没有升高保护呢?是哪里出了问题,认为百思不得其解。                                                                                          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切盼。                                                                                                    另付长城电源智能网星电路图,大家好分析对照。

长城智能网星电路图

长城智能网星电路图

网友:
这图画的吊

网友:
这手工电路图画得极好!已加分鼓励。

网友:
端个小板凳坐等。

网友:
这图花了楼主不少时间画吧

网友:
佩服,这电路图抄得溜。。。。。。
就单纯分析所说的负电压上升的问题:
按电路图,R63,R64,R65,跨接在+3.3v和-12v之间,D19正端电压正常情况是[(47+56)÷(10+47+56)×(3.3+12)]-12=1.94v(对地);当负12v电压变化20%也就是9.6v时,假设3.3v没有变化,D19正端电压为2.15v(对地)。
我能理解的就这了……还是得实测一下

网友:
欠过压保护是复合的,各路电压都参与了,稳压也是。所以你撤掉其他的电压,必须重新调整保护和稳压电路的。

网友:
也许再啃一遍7500的说明书会有答案?

网友:
电路图画得横清晰。。。

网友:
这功底  佩服

楼主:
想必老师都是科班出身的吧,理论知识如此丰厚。真让人羡慕。对于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面前,真是无言以对。想学,知识功底太弱,理解能力也差。记忆力也太弱了,已错过了读书的阶段,回不去了。爱好使然,才让我坚持到今天,也因有此爱好,才让我在这无聊的日子里过得舒坦,充满希望。老师的指点须然让我一时半会不能理解,继续学习乃是我奋斗目标,无论学有所成,我学习了。看来我还得加强ATX原理的学习,多学几遍,终会有收获的,自我安慰吧

网友:
有一种二极管叫稳压二极管。一般在3mA且0.05W状态下可长时间工作

网友:
会不会是D25导通了?

网友:
门槛电压0.8V左右,D19正极一旦超过1.4V就触发7500芯片4脚保护功能。通过电阻比计算,当-12V负压降至-10V时,D19正极就有+1.4V工作电压此时7500开始进入保护工作。而不是你理解的D19正极端必须出现负电压电路才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手动画图,强大啊,大佬

网友:
我前几年也改过一个这个结构的ATX电源,当时拆完-12,3.3V,保留5,12V,也出现了不工作的状况,后来分析也是欠压保护了,找到一个小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拆除后就好了,12V输出改成9.5-14.5,5V大约3.9-6V 。但是没出现楼主说的失控状态。

网友:
这种认真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牛

楼主:
会不会是D25导通了?               D25没有导通。339的1脚只有0.06V的电压。此时机子没有工作,推动变压器副加的电流取样绕组也就不可能有电压输出,339的7脚电压低于6脚,1脚是低电平

楼主:
geek云中漫步           D19正端没有电压,因前面的电路已经撤出。D20也不可能导通,它属于过压保护,D20的正极我量过,没有电压。我怀懝是否在开机瞬间,基准电压通过R59,D25给5脚提供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