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古董级胜利电容电感表Victor DL-6243,全部分立另件,液晶淡了有办法解吗

楼主(2022-11-07):
Victor DL-6243电感电容表,古董级胜利电容电感表,全部分立另件,液晶淡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换我就用放大镜看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进来跟着学习的等坛里大佬.

网友:
液晶显示淡了,应该是偏振片老花了吧。

网友:
换片A4纸试试

网友:
此表之沧桑扑面而来

网友:
找个废旧液晶屏换片偏光膜试试

网友:
这个怎么搞?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铝箔胶带解决

网友:
电压不足吧

网友:
一眼看到那么多的集成电路,楼主不认识?全是分立元件,我就冲这个进来看如何驱动液晶的。

网友:
这个用料真足

网友:
一点都看不到?

网友:
淘个旧的拆件

网友:
看着真有年代感

楼主:
在阳光下,这液晶屏的很淡显示。

网友:
显示屏老化了。没有高招!只能换显示屏了

网友:
这种掉牙的机器有使用价值吗?最多是用来收藏吧。

网友(2025-07-25):
进来跟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