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修兆信电源(RXN-305D),改RK097NS代换WH148型电位器

楼主(2022-11-07):
首先参考这里--
再修兆信电源(RXN-305D),拆双联碳膜电位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253-1-1.html

WH148型电位器真是没法说,前几天刚换了调压的,这几天又发现调流的也不行了,无法调小,还乱蹦乱跳不稳定。看网上有朋友用RK097代换WH148的,我觉得应该不错,也试试吧,用一段看效果如何。RK097型是音响调音量用的,应该比WH148耐用吧,改了再说。

以前的帖子已经介绍过这个电源了,不再晒它了,直接做记号,拆卸换

记号,防忘记接线位置

记号

记号

这张没对好焦,不过能看个大概位置就行了

插头记号

电线插头全部焊下

单独一块板子好干活

两种电位器定位槽位置不一样,要重新打定位坑(不用打穿,所以叫坑不叫孔)

在选钻头大小的时候发现它饿死罢工了

取出

只有0.673V了

换新

测量大小后确定钻头2.17MM

4个定位坑

改造RK097需要接腿,就用质量差得没法说的LM338的吧,也算它不是一无是处了,(网上买不到真的338,干脆就别想了,以后发帖可调电源时再说明)

剪下

接腿

比着造型

差不多就行,不一定那么精准

装上试试

看着还行

第二个

这个双联稍复杂点

像个多爪昆虫

本想4个都换好照一张呢,结果不知怎么着就是找不到那张全部换完照片了,难道是根本就没照?唉,人一天三迷。把这一堆不好好干活残兵败将聚起来示众,这个型号的真是太不中用了,用好的吧,就不值得了,一个电源才多少钱,光电位器就占电源一半了,还是改改用吧。

试机,0V 电位器全部左旋到底

电压调到最高

短接最大电流,电源输出线不太好,有0.2V压降

带负载试机

最后满功率测试,这负载超负荷了,照了照片马上撒掉电源

换完测试,证明代用可靠,只看寿命如何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人定间不宜

网友:
原来的电位器,质量比较差,不耐用的。
换新的后,可以正常使用多年。

网友:
同款再用,电流也布能调了懒得换

网友:
要不试试多圈精密电位器?

网友:
你别说,你接的这个脚,弯得还真不丑!

网友:
鄙人有一台龙威的电源也是其中一个双联10K出问题造成电压不能回零,不知道这种电位器和密封的那种哪个寿命好点?

网友:
这个腿脚接的不错

网友:
电源用料挺足,维修手艺高,给可调接腿还挺实用

网友:
感觉这腿不结实有单薄

网友:
改的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珐琅电阻,这种电阻在火车上挺常见的

网友:
维修电源得用精密线绕点位器才耐用,过去国产的大华可调稳压电源就是线绕电位器,用几十年都好好的。

网友:
方法不错,耐用了

网友:
把线绕电位器都减配了。

网友:
拧成一样的形状

网友:
我以前是拆开电位器灌机油,一般加过油的用很多年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RK097电位器是多圈还是单圈啊?

网友:
置换术改腿,不错,又可以使用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