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音箱改蓝牙从拆箱到报废(EACAN E-190II)

楼主(2022-11-07):
老音箱添加蓝牙模块,思路:从音箱里取电Dc18v通过LM2596模块降压到5v给蓝牙模块供电。通电后喇叭有滋滋声音于是用表笔乱捅了几下,结果碰到大散热器打火了,功放就没有输出了……
音频的输入地线与电源共地。所以蓝牙模块这里只焊接了左右声道两根线。

看图吧:

小音箱还有隔音棉

串一个小电容接到高音喇叭

网友A:
大散热没隔离,带着电呢?不过,在论坛修这玩小意思。

网友B:
这蓝牙板又不用多大电流,不要用dcdc

网友:
可怜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蓝牙板又不用多大电流,不要用dcdc

电压不对,蓝牙版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散热没隔离,带着电呢?不过,在论坛修这玩小意思。

不用功放,后来直接用蓝牙板推两个小音箱也可以用,听歌响没啥音质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散热没隔离,带着电呢?不过,在论坛修这玩小意思。

就是左边那个铁丝环跳线和大散热片短路了,打了火,就挂了。

网友:
这个封装一般都是用2030块子吧

网友:
得了,还是可以改数字功放的,节能环保效率高,hifi就不谈了。网上大把的2.1的带蓝牙的数字功放板直接换上,电压嘛2030的正负12v改半波整流15v左右,所以15w的pam8610刚好到顶正合适,牛逼点上50w的tpa3116估计电压没事你的箱子受不了

网友:
一样的蓝牙板 我用的是手机5v1a的充电器带着

网友:
5伏用旧的手机充电器供电就可以。

网友:
直接换个蓝牙功放板省事。

网友:
电源7805前加个电阻不就行了,成品功放板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嫌的,上中有个电阻上绕的铜线,那就是给他右侧的780X供电的限流电阻,这个大概是流行S.H.E"Super star"的年代,摩托车后绑的圆筒子音箱的主板。瞎猫碰上死耗子,搞响的。
上图的目的,AGND和GND,楼主用蓝牙外接功放时,应该要把板子上的AGND与GND断开,然后单独引出AGND到电源那边接GND。反正前辈都那么干了,总归是有原因的

网友:
坏了正好,可以有理由换个新的带蓝牙的音箱了。

网友C:
我的老音箱用蓝牙模块改造后,发现一个问题,如果直接从功放正电源加7805给蓝牙模块供电,背景噪声很大,但是单独给蓝牙模块给5V电源则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音箱用蓝牙模块改造后,发现一个问题,如果直接从功放正电源加7805给蓝牙模块供电,背景噪声很大,但 ...

共地了,找个5v充电头拆掉给蓝牙模块供电就能解决共地问题。

网友:
这做工太山寨了,不过竟然还有吸音棉

网友:
找个旧5V充电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