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商版山寨快充头 MMKS K241

楼主(2022-11-07):
同事买手机送的快充头,充电时好时不好,解剖看看。
号称66w

拆开一看中间有高科技铁条。。妥妥电商黑科技。

芯片。

检查这里限流电阻脚虚焊,补焊就能用了,实际充电只有5v2.4a。。。。

网友:
5伏500毫安低电流,不拆外壳可以用强光手电看出来,或者磁钢。如果用水泥配重不容易看出来,只能拆开。

网友:
居然用铁板配重,山寨的不正经,应经用水泥块的!

网友:
66w电源,只有5V2.4A,这也是无语了

网友:
专门设计了配重的卡槽,很用心了

网友:
今天我也拆了一个号称65W的快充头,用料几乎一摸一样,神奇的是这货插华为手机能实现快充,不过感觉这种头子用着始终是不放心

网友:
这些全部都是用芯片诱骗出手机显示快充标志
至于电流就不可能达到的
毕竟这些都是私有协议

网友A:
同款移动电源,楼主这个移动电源用三年后,会突然掉电吗?从60%直接0%关机。

网友:
简单,当其他充电可以。充手机不太行。

网友:
原来是5V2A普通款加配重!

网友:
哈哈,这个厂家很厚道,
1 不冒充3C认证
2 竟然中文写了厂名
3 配种固定稳当,不论PCB还是配重爬电距离都大于7mm,只要变压器不出问题,人身是安全的。
4 Y电容看着是安规的
5 有光耦,的确是能够升压的,但看变压器的样子,只能高压快充,12V 18W能用上也够本了。。。外面共享充电宝10W都不给你。2块钱10%都冲不到,好歹给个9V 1A 10W中速充,只要保证两块钱半小时冲25%,共享充电宝行业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样。。。

网友:
第一次看见充电头里面还带配重的,有点意思。

网友:
这种山寨快充头,一般10W稳定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
山寨也“良心”,居然还有配重。

网友:
居然用铁板配重,应经用水泥块的

网友:
可以用 没啥大毛病

网友:
想想当年的山寨ATX电源搞坏了多少电脑就明白为什么电源还有用知名品牌的道理了

网友:
“良心”居然还有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移动电源,楼主这个移动电源用三年后,会突然掉电吗?从60%直接0%关机。 ...

没有啊  一直很好

网友:
原来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