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买了一个48v号称一千多瓦的逆变器主板,今天突然带载能力变差

楼主(2022-11-07):
宝上买了个48v的工频逆变器主板如图八个小管的逆变器主板,带不动热风枪,能带动48v5安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前一阵子用的还好好的,就在昨天也正常在用,今天一插充电器,板子就保护关机了,请问有懂的师傅,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导致带载能力变差的,原因查明,四个滤波电容坏了三个,都有点鼓了

网友A:
这么复杂,板子都几块,感觉突然变差是不是有功率管子烧了断路了所以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板子都几块,感觉突然变差是不是有功率管子烧了断路了所以功率小了? ...

短路不可能,坏了有可能,我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B:
代感性负载过载保护了,可以调节过流保护电位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感性负载过载保护了,可以调节过流保护电位器解决

是今天突然带载不行了,

网友:
只见板子没见变压器。

网友:
铅酸电池吗?是不是寿命快到了。

网友:
首先看看是过载保护还是前压保护。再检查低压输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因输入电流巨大,一旦接触不好,压降会很大,导至输入欠压保护;再就是换一下蓄电池看是否内阻变大

楼主:
查出原因了,四个电容坏了三个

楼主:
看吧,就变压器这

网友C(2022-12-14):
变压器参数多少?

网友D:
正玄波系列可驱动感性负载  非正玄波驱动感性负载发热 消耗大

网友E:
话说这变压器抽头是不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变压器抽头是不是太多了

有几个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玄波系列可驱动感性负载  非正玄波驱动感性负载发热 消耗大

是电容失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参数多少?

原逆变器48v600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