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外形与容量哪个优先?

楼主(2022-11-07):
或许大家看到题目有点懵,是这个样子,从电动设备上拆了三组24V铁锂电池,标称20AH,都是同一设备用的,电池应当参数基本一至,由于充电器保护板等原因电池拆下来了,想组一个48V的电池,但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个问题,其中两组电池芯是一样的,但一组容量只有19AH多点,一组20AH多点,另一组电芯比这个窄一点,长一点,容量也是20AH多点,这样我组的时候用那两组尺寸一样,容量有差别的好,还是用容量一样,但尺寸有差别的好?不要说啥一定要一致,没这条件,只有将就现有的条件,想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A:
同类型蓄电池组成组,最主要的两个参数就是电压和容量,体积和外观是最后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类型蓄电池组成组,最主要的两个参数就是电压和容量,体积和外观是最后考虑的 ...

收到,谢谢,这三组电池的生产时间不一样,一个是20年的,一个是21年末的,一个是22年3月的

网友:
全部拆散,重新分容配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