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这种显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07):
为何底下标的是V呢
奇怪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会浮动,变成0L,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二极管档测的是压降。显示电压是对的

网友:
你这是三位半的表,最大显示是1.999V,当二极管压降超过1.999V就显示OL,表示溢出,超量程了

网友B:
二极管测量的就是PN结的正向压降吧

网友C:
早年只有指针表时代,国内指针表还没有LV、LI的时代
我的邻居师傅拿500型教我测二极管时不能看电阻刻度,而要看电压刻度。

当年就算师傅错教看电阻刻度?那自己用指针表一辈子,5档测出差之千里的电阻值?还不明白?
(这个不是说楼主,恐怕现在还喜欢用指针的还有不少人看电阻刻度,这也就是把二极档的电压值读阻值)

网友:
太深奥了,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年只有指针表时代,国内指针表还没有LV、LI的时代
我的邻居师傅拿500型教我测二极管时不能看电阻刻度,而 ...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能测降压电压值,改鼠标锂电就是直接串了三只二极管,每只二极管降压0.5v
3.2v的磷酸铁锂,现在用着刚刚好,加了一个开关,干电池锂电池通吃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导通时候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的是压降。显示电压是对的

二极管档测的不是通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测量的就是PN结的正向压降吧

如果接的是电阻,也有压降的,为啥显示的不是V符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接的是电阻,也有压降的,为啥显示的不是V符号呢

仔细看表盘标志,通断和二极管档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接的是电阻,也有压降的,为啥显示的不是V符号呢

当然显示的是阻值了,单位也是阻值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