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珠宝展示台拆解

楼主(2022-11-07):
捡了几个珠宝展示台。

特意拆开给大家看看是啥子原理。

承重大约一盒十滴水重量。

最大承重。(手机放上面,会卡顿。)

一般台面上,放一些戒指,或者手镯之类的。

底部有个电池仓。

无螺丝结构。

四个太阳能电池板,应该是并联。

这不是一个时钟模块????

拆开波箱

大概就是这样的,线圈驱动磁铁旋转。

驱动板

绕线,比较细。。。。。。

拆了直接扔了。。。。。。。。。

网友:
珠宝店封了?

网友:
装电池是称重还是打灯光?

网友:
可否理解为就是一个带旋转电机的电子秤?

网友:
十滴水抢镜

网友:
你倒是接着拆呀

网友:
就是一个扫秒的石英钟?

网友:
把黑盒子拆开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网友:
像做蛋糕的转盘

网友:
应该是个转盘吧

网友:
像是扫秒钟表机芯,里面减速齿轮,最后1个大齿轮连接输出轴。小齿轮下大扭力磁钢转盘,3抽头漆包线圈,给三极管反电动势信号,振荡电路旋转,不需要高精度石英晶振。

网友:
就是一个减速电机。

网友:
减速电机哈哈哈

网友:
太阳能驱动的小展示台。

网友:
这种拍视频展示时可能有点用~

网友:
内部跟时钟不一样

网友:
估计还有一个功能,台上没东西会报警

网友:
还真像扫秒时钟,电机的话装电池扛不住

网友:
楼主赶快把老婆大人的首饰都放上去~

网友:
接着拆呀,看看里边跟钟表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