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设置不好会影响网络吗?怎么设置才能解决兼容问题

楼主(2022-11-07):
目前wifi用普联的479gp ac带两个ap,不懂是不是网络设置问题,美的智能洗衣机app连接非常苦难,好多次都是转圈圈,还有刚买的京东智障闹钟,京鱼座ai闹钟,也是出问题,联网可以自动对时,但是无法从服务器接收闹铃信息,导致闹钟时响时不响,也许是兼容问题,小度音箱又正常使用。
请大神们指点,加密设置怎么设置才能解决兼容问题,无线2.4g的,无缝漫游会不会影响兼容问题,功能复杂,烦恼多。如果用单一无线路由上面问题都不存在

网友:
什么情况?,拆机乐园允许这样的帖子?

网友:
那就换漏油,换到都能用为止

网友:
应该还是没设置对吧

网友:
换位置,增加设备,其他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