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三菱微波炉机械定时器

楼主(2022-11-07):
我家里用的是三菱的微波炉,机械式的,我的观点就是简单就好,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家的这个微波炉用了有二十多年了,一直都是正常工作的,没有出过大问题,只有一次我手欠,想试一下开机运行时打开门有什么结果的,以前也这样试过一次,微波炉马上停止工作了,门再关上又继续上次的时间继续工作了,不过那一次出问题了,保险烧了,后来拆开修理了一下,没有发帖,就是门开关上的三个微动开关其中有两个的触点烧在一起了,可能并不是那次造成的,是以前工作时造成的,而那次试验开门就烧了保险,把微动开关拆开将触点用细砂纸打磨后又恢复了。
这一次是前一段时间感觉那个机械定时器在拧的时候好像有打隔的现象,前天拆开一看,发现是定时器里的一个离合齿轮崩了一个齿且裂开了,这样和旋钮的大齿轮啮合时就会在某一个位置有阻力。
这个离合齿轮,实际上是一个双连齿轮,里面的同步电机带动齿轮组传动到这个离合齿轮,再传动到定时大齿轮,在设定时间时,我们是直接拧动定时大齿轮的,但后面的同步电机是转动不起来的,所以就要让这个离合齿轮能够打滑,设定好时间后,这个离合齿轮又要能够传递同步电机传递过来的动力到定时齿轮,我拆开后,这个齿轮是尼龙材质的,结构是一个尼龙压盘和一个18齿的小齿轮用中间的套管紧配合压在一起,而这个小齿轮上有一个弹簧钢片,靠这个的弹性压住中间的一个大齿轮,靠摩擦力传递动力,大的定时齿轮转动的力大于摩擦力时就会滑动。看样子这个齿轮是不可能有卖的了。
我前天拆开后,先用光固化胶粘合了一下,但好像不行,然后又用不锈钢丝球里的扁不锈钢丝点焊了一个环热压在这个齿轮的端面,想靠这个环箍住的,但中间的套管一压又撑开了,没有办法,我就到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定时器,发现太老了,已经没有卖的了,只有拆机件,还要39元,再加上运费,就要50多元了,关键是拆机件里的这个齿轮也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全新的是其他型号的,代换会比较麻烦的,安装孔的位置可能 要改,各种要改,显然不是首选。然后就是想到到网上买这个小齿轮,测量了一下这个齿轮,齿顶直径是8MM,18齿,这样简单计算一下,这个齿轮的模数就是8/(
18+2)=0.4,这里说一下齿轮的模数的计算,齿轮的模数=齿顶直径除以齿数加二,齿轮的模数越大,齿越粗,只有同样模数的齿轮才能配合起来的。
网上搜了有0。4模的18齿铜齿轮,不贵,不过运费都比齿轮贵了,就多买了几个,今天齿轮收到了,刚才到车库里把这个齿轮换好了。
先把原来的齿车去,买的铜齿轮中间打合适的孔,然后压上去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齿轮后面可以装夹的地方太少了,又不敢用力装夹,只能减少吃刀量,多车几次了。
我是有车床的,如果没有车床的话,可能就只能用电钻夹好后慢慢磨了,也可以弄好的,不过会不爽手的。
最后说一下,微波炉的火力大小调节,并不是调节微波炉的输出功率大小的,而是控制微波输出的有和无的间隙,就类似于现在的直流调压很多是用的脉宽PWM控制一样,这个定时器下方的那个触点就是靠定时器的齿轮来控制这个电源的通和断的时间长短的。所以那些数字显示的屏什么的,太复杂了,容易坏,只不过将机械的通断改为了电子控制的,最后还是用继电器控制 的。好像这个磁控管不太好通过控制那个高压值的大小来调节输出功率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A:
有3D打印机的话,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机的话,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打印的齿轮,寿命、强度行吗?

网友:
有车床的壕……………………

网友:
不错,修好再用20年!

网友B:
看来炉子的累计工作时间不短。

网友:
打印的齿轮,寿命能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机的话,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3D打印有的时候没有用的,这么小的齿轮,0。4模的,直径8MM,18齿,周长约24MM,齿和间隔共36个,每个齿厚才0。67MM,通常的打印喷嘴直径在0。4,一路丝太细两路丝太厚,精度是不能满足的,只有用光固化的精度 才能做到,不过光固化树脂的强度不足以承担这里的扭矩的。
我帖子里也说了,一开始就是用光固化树脂维修的,不过强度不行的,而且当时还加了一圈不锈钢丝做的圈热压了,还是不行才不得以用铜齿轮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炉子的累计工作时间不短。

是啊,三菱的磁控管也是没有问题的,真不错。那个定时器里的触点看上去打火发黑了,实际上我已经处理干净了,先是用什锦锉修整了一下,再用细油石修磨了。所以机械的简单,使用也方便的

网友C:
我嘞个去,都修到这种程度了,厉害!!!
微波炉用的定时器内部还没见过,这次开眼了。
是不是可以用触点功率大一点的其他定时器直接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嘞个去,都修到这种程度了,厉害!!!
微波炉用的定时器内部还没见过,这次开眼了。
是不是可以用触点功 ...

因为微波炉的定时器不仅是定时器,还有一个调功率的功能,就是下面的部分,前面我已经讲过,这个调功率实际上是通过间隙通断来进行的,所谓高火就是一直通,还有中火,小火,解冻什么的,如果你不用调功率了,只是定时的话,用普通的触点功率大的定时器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三菱的磁控管也是没有问题的,真不错。那个定时器里的触点看上去打火发黑了,实际上我已经处理干净 ...

一直想淘一台不锈钢内胆、机械旋钮的微波炉,最后淘到一台不锈钢内胆、薄膜按键的老货某仕,除了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磁控管松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微波炉的定时器不仅是定时器,还有一个调功率的功能,就是下面的部分,前面我已经讲过,这个调功率实 ...

额,间歇通断改变火力也要靠它~
我一直只用高火,其他火力听着时响时不响的基本不用,如此完全可以普通定时器代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间歇通断改变火力也要靠它~
我一直只用高火,其他火力听着时响时不响的基本不用,如此完全可以普通 ...

如果只用高火的话,那就完全可以的,这个定时器两个功能,一个是大功率的通断功能,另一个就是间隙通断的调功功能了,其他火力是能听到声音不一样的,虽然 灯什么的一样亮,盘子照样转,不过磁控管是不工作的,那个主变压器也不工作,就没有那种嗡嗡的声音的,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淘一台不锈钢内胆、机械旋钮的微波炉,最后淘到一台不锈钢内胆、薄膜按键的老货某仕,除了灯不亮, ...

松下的磁控管也是很好的,薄膜按键也行的,只要不是用什么单片机控制的都好处理的,说起来单片机控制电路设计起来是方便,不过单片机一旦坏了,基本上就报废了,因为这种单片机一种可能是专用的,贵得很,第二虽然是通用的单片机,但里面的程序你没有也没有用的。所以现在用单片机的东西并不一定好的。不是说网上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很便宜,不过电池的保护板上是带单片机的,很多人反应过了保没有多少时间电池都会坏,买新的很贵,不买电池原来的东西也就废了,你想跳过电池的保护板是不行的,因为机器 的主体也是用单片机的,会与电池进行某种通信,没有收到某种回复是不会工作的。而电池的电芯很多都是好的。如果一个产品在软件层面动些手脚 ,是非常麻烦的。就像以前的打印机,墨水盒为了防止你们自己加墨,上面还加了芯片,当然量大了后,就有人去破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的磁控管也是很好的,薄膜按键也行的,只要不是用什么单片机控制的都好处理的,说起来单片机控制电路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微波炉机械定时器的裸照,原来长这样。

网友:
大虾有车床,干活稳稳当当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