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日志出现DHCPS Lease hostname not found

楼主(2022-11-07):
路由器日志出现DHCPS Lease hostname not found

手机上网的时候有时会连着wifi但断网10多秒,看了路由器日志1到2个小时左右就有这个提醒,好像都是出现这个日志的时候断网

后来我把dhcp地址租期改了24小时后今天还没再次出现这个提醒

楼主:
补充一下,是移动宽带,光猫拨号,
光猫连着路由器wan口
光猫192.168.1.1
路由器192.168.0.1

网友:
总觉得网关和dns服务器设置有问题,既然路由IP是192.168.0.1,网关应该也是192.168.0.1,DNS网上随便找。不行用自动试试。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图上面网关之类的显示0.0.0.0,是原来就这样,没有自己设置过,TP的路由器XDR1860

网友(2024-11-03):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图上面网关之类的显示0.0.0.0,是原来就这样,没有自己设置过,TP的路由器XDR1860 ...

你好,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请问你这边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