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 PS3108 S8 贴 sandisk ESLC SDTNPACHEM-016G 标记贴

楼主(2022-11-07):
主控正面:

主控反面空:

2贴速度:

4贴速度:

8贴速度:

16贴速度:这里缓存需要512MB 我没有换

网友:
治具开的卡?

网友:
狗屁的eslc,它也配称eslc?!

网友:
速度不是很高呀

网友:
治具开的卡?还是刷固件的方式?我现在笔记本里面的主力盘还是我15年买的PS3108

网友:
没DDR的颗粒,就是慢

网友:
添砖加瓦,加盖一层楼

网友(2023-05-18):
开的卡PS3108

网友(2023-12-03):
S8会不会掉固件

网友(2024-07-06):
治具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板短接哪两点吗?我的板跟你这块一样的,现在很卡,我也想回去搞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