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华网络摄像头为何连接不上?

楼主(2022-11-07):
以前这个摄像头是工作的,后来没有图像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拆了就一直没用。
这次又翻出来,通电 插网线,但是在路由上怎么也看不到摄像头获取IP。
但是能听到摄像头红外切换时的咔哒声。
找了一个软件,居然可以识别到有摄像头。可惜不管怎么接,都是离线状态。

头部是铁的,已经起泡氧化了,后盖是PC材质。

到底是端口错误,还是密码错误呢? 软件默认端口是37777, 试过改8000也不行。密码 试了好多,按理说密码不对会有提示吧。
请各位给出出主意,谢谢先!

网友:
192.168.1.108是大华出厂默认IP,有很大可能是未初始华
未初始华的摄像头是不能使用的,
大华有专门的设置软件,如果未初始化是不需要密码,
如果已经初始化是需要密码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电脑登录,也会让你输入密码,

网友:
  小米2 云台版   很好使 ……

网友:
是不是头子坏掉了?

网友:
RTSP

做网络监控

网友A:
我i有个监控摄像头,说明书丢来,现在也是设置不进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i有个监控摄像头,说明书丢来,现在也是设置不进入了 ,

我拿到菜鸟驿站老板娘那边试了,是好的。已经送给老板娘了。
这个东西在电脑和在一般软件上不能识别也不能修改使用。但是在她录像机上就可以使用。
获取的IP在路由上也是隐藏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i有个监控摄像头,说明书丢来,现在也是设置不进入了 ,

找个IP扫描软件扫一下看看IP,用IE直接登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菜鸟驿站老板娘那边试了,是好的。已经送给老板娘了。
这个东西在电脑和在一般软件上不能识别也不 ...

老板娘果然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