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继续拆4个LED球泡,相对昨天的,质量好不少

楼主(2022-11-07):
品牌不说了,自己看就行
先看整体外观大小吧

掰开灯罩看看

单独看细节,按顺序
1号,标称5W,7颗双芯灯珠,3528封装,线性恒流,带电容,塑包铝

2号,标称3W,5颗双芯灯珠,3528封装,线性恒流,带电容,驱动单独小板,胶太多,拉不出来,塑包铝

3号,标称3W,5颗双芯灯珠,3528封装,电感恒流,带电容,塑包铝

4号,标称5w,6颗双芯灯珠,3528封装,电感恒流,带电容,光铝基板

最后看看各自的包装信息
1号,各项参数信息详细明了

2号,同样详细明了

3号,没啥具体信息

4号,更不用说

质量差别一目了然,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基本上,价格与质量成正比。

网友A:
没说价格,也顺便测测功率看虚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价格,也顺便测测功率看虚标没有。

价格从按顺序3.5元,3.3元,3.3元,2.8元
主要是没有功率计,没法测试功率

网友:
价格都很实惠

网友B:
凑个热闹 看看,话说楼主要买个功率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个热闹 看看,话说楼主要买个功率计了

这也是思来想去到底要不要买,话说,现在对于这种线性恒流的,功率计用处并不是很大

网友B:
价格合适就收一个,至于要正价购买,那就不是很大意思
毕竟这不是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合适就收一个,至于要正价购买,那就不是很大意思
毕竟这不是常用的 ...

是的,这个需要拼运气,不急于一时,有合适的再说

网友:
一般小功率的还好,功率一大,做工要求就高了。

网友:
感觉都不错哦~

网友:
球泡淘汰了。。。很少见了。。。

MLS原来没听过,后来又出名了。
这种集合整流的芯片真是太极致的成本控制

网友:
感觉价格还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2号本以为是两路并联,仔细一看另一路是串联由5灯珠改为9灯珠,估计一个灯板直接3W变5W,看这个灯的小身材,死得更快

网友:
这4个LED球泡带电感的是非隔离恒流源,一般不带频闪。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3块多如果真的是5W的灯泡,价格算是便宜的啦,凑合着用一下也不错的

网友:
从经验看,最简单一个判断标准,只要灯板用了白胶固定的,都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