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法拉电容点焊机,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店铺推荐的?

楼主(2022-11-07):
价格不用太高,管子不用那么多那么夸张,能正常点18650和21700就行了,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店推荐的?控制板或者全套都行,全新二手都行

网友A:
论坛开源的自己做,买的都没性价比,那些手机充电便携的别碰,电池寿命很差

网友B:
能点18650的就能点21700,关键是你想焊上什么?镍带?镍钢带?铜带?铝铜复合带?0.1?0.15?0.2?0.3?0.5?有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开源的自己做,买的都没性价比,那些手机充电便携的别碰,电池寿命很差 ...

嗯,就怕那种便携式的寿命差,所以还是想买法拉电容的。开源的自己做是没事啥问题,就是mos管不好买啊,就怕买到假货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就怕那种便携式的寿命差,所以还是想买法拉电容的。开源的自己做是没事啥问题,就是mos管不好买啊, ...

买别人的成品,mos也把握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点18650的就能点21700,关键是你想焊上什么?镍带?镍钢带?铜带?铝铜复合带?0.1?0.15?0.2?0.3?0.5 ...

就个人玩玩的,0.15的镍带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别人的成品,mos也把握不住啊

至少成品有问题可以退换吧,自己买拆机MOS退不了吧,新的这种的要么巨贵,要么也是假的吧

网友D:
不急的话,等疫情过了,我有2.7V3000F的拆机电容,

网友E:
我自己DIY过一个电容点焊机,如果换现在让我选,我会直接买个成品, 推荐歌凌德。 78百,性价比非常高。  维修up主“”鄂东老男孩“”也买的这款。绝非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18650的就能点21700,关键是你想焊上什么?镍带?镍钢带?铜带?铝铜复合带?0.1?0.15?0.2?0.3?0.5 ...

铜能点0.3  ,镍钢能点0.5  就过瘾了。。。
这样的机器最少多少能有得看?

我就问问,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急的话,等疫情过了,我有2.7V3000F的拆机电容,

电容好找,板子不知道怎么选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DIY过一个电容点焊机,如果换现在让我选,我会直接买个成品, 推荐歌凌德。 78百,性价比非常高。   ...

这价格远超预算了,本来就是自己玩玩的东西,不想花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DIY过一个电容点焊机,如果换现在让我选,我会直接买个成品, 推荐歌凌德。 78百,性价比非常高。   ...

78百?土豪呀

网友F:
0.15镀镍就买变压器的,200多点可以用到传家

网友G:
我用的就是300瓦的手术室无影灯变压器自制的,25平方铜缆绕7匝,输出4v左右,直接压接上焊笔手柄,目前点0.15镀镍没有问题。如果把初级改成110v绕组并联,瞬间功率还可以翻倍,应该可以点纯镍。
控制板22,铜缆7米56,焊笔焊针25,变压器当然是拆机件,我还有一个,你需要可以提供,不过运费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18650的就能点21700,关键是你想焊上什么?镍带?镍钢带?铜带?铝铜复合带?0.1?0.15?0.2?0.3?0.5 ...

瞧你说的,18650能用铝镍带?18650用得上0.3-0.5???

网友:
并夕夕40多包邮变压器,搞两个,一条35平方铜线,一个双脉冲控制板,一对点焊笔,自己做,成本300不到,0.3镀镍带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就是300瓦的手术室无影灯变压器自制的,25平方铜缆绕7匝,输出4v左右,直接压接上焊笔手柄,目前点0. ...

300W的变压器就行了吗?变压器我倒是有800W的微波炉的,不过看坛友说效果不太好就不搞了,还是想搞法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0.15镀镍就买变压器的,200多点可以用到传家

之前看坛友说变压器的效果不太好,还是想搞法拉电容的

楼主:
坛子里的豪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