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2022年第23贴:三把刀拆修一海康监控主机,没修好

楼主(2022-11-07):
今天发以前的拆机贴。一朋友小店里的监控坏了,让我这个三把刀看看能不能修

就这主机,按着油腻程度,也能猜出来这是一小饭馆

好像是DS78XX系列的,也没记住,没有显示。

后面接口,12V电源接口,AV,VGA,HDMI三种视频接口,单网口,2个USB接口

打开看了看,就这么简单,一块没有硬盘大的主板,一块硬盘

红圈处的两个电容鼓包了,换上同等容量和耐压的,还是不行。照片是换完拍的。

换角度看看

我这个三把刀水平有限,除了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其他的也无从下手。VGA,HDMI,AV都没有输出,装起来,让朋友从新买一个吧,新的也就一百多元~~

网友A:
你劲D
甘都谂到换电容

网友B:
我觉得现在就直接买插TF卡的wifi摄像头就可以,没必要用海康这种主机型的

网友C:
换个变压器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那不是av接口

网友:
电源你都没检查,话说海康那几个电容见过几台机子都鼓包,就不舍得用固态或者好点的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劲D
甘都谂到换电容

海康d垃圾rm电容就系成日钟意胀,何况仲系7x24小时咁热嘅环境,唔胀都难

网友:
海康的,一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现在就直接买插TF卡的wifi摄像头就可以,没必要用海康这种主机型的

店里好几个头子,还是这种方便,存储时间比那种单独的长。接电视上,电视平时可以看,调监控时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变压器可能会有惊喜

忘了说了,拆机之前就换变压器试了,电源没问题才拆机的

网友:
外壳不小啊

网友:
我用的这款,10年了。电源己换了3个了,基本是电源适配器内电容量变小带载能力下降,出现不识别硬盘等情况。

网友:
电容用料太差!

网友:
这是一路还是多路的

网友:
我还有一个索尼的监控头,能调远近的,也不知道用在哪里,我直接接电视上,看远外楼房,感觉好清楚

楼主:
谢谢提醒~
当时也没注意,以为是AV口。排除电源问题,匆忙试了试,什么口都没有视频显示。

网友D:
改天看看我的戴尔集中供电电源,好像视频有纹波,用了8年了

网友:
我这个三把刀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天看看我的戴尔集中供电电源,好像视频有纹波,用了8年了

期待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