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了一个320G机械硬盘

楼主(2022-11-07):
(图片)

楼主:
在淘宝上买一块同型号硬盘主板,然后替换主板上的储存芯片后成功修复

网友:
就一张图,即使修好,无性价比可言

网友:
1T的在淘宝上买一块同型号硬盘主板,然后替换主板上的储存芯片后失败。

网友A:
这种功能东西听得多了,和楼上一样,自己来修就失败,我那个是开机异响,USB的板子换了SATA板再搬bios,失败因为不一定是板子导致的问题。这年头的盘坏磁头的太多,我认为都是静音惹的祸,90-00年代的盘和现在的企业盘声音都很悦耳,就是05年起那些静音盘开始,家用盘寿命开始不行

楼主:
机械硬盘坏,当然不只是硬盘主板问题,还有马达和磁头,我修复主要为了找硬盘回里面的数据,不在于这320G硬盘价值

网友:
维修换个板差不多或者比买二手同容量的还要贵。为了数据就另说了。

网友:
有没有过程啊

网友:
没啥价值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硬盘电路问题就没头绪了。所以我买的所有3.5寸盘都要先电路板上涂一层三防漆。
目前没有任何一块有问题。尤其两片10年前的西数1T2T

网友:
320你买一个才多少钱啊?换板的钱都够换一块500G的了吧。当然恢复数据的话除外

楼主:
修复过程就是使用热风枪替换硬盘主板上的储存芯片

网友:
数据取出来后,板子又可以退了

网友:
前段时间26买的硬盘主板,失败了

网友:
能够定位到PCB的问题很不错了,低成本恢复数据,赞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能东西听得多了,和楼上一样,自己来修就失败,我那个是开机异响,USB的板子换了SATA板再搬bios,失 ...

玩了这么多年电脑,只遇到过一块代换PCB修好的硬盘,还是块160G的小家伙。
我那块是通电无反应的,异响的可能是磁头问题

网友:
直接把老硬盘PCB上的25芯片搬到买的新PCB板子上,然后代换就行

网友:
行家里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