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电子表改锂电(XC6206)+换晶振(RX8025)

楼主(2022-11-07):
也算是重生吧,捡来的,电池触点都腐蚀了,外壳已扔,以前改过一次打算用在电动车仪表盘里
无奈不准,拆了一次换了个晶振,再装就缺笔画了,一直没扔掉,再折腾一次
后面的塑料孔滑丝,找了根长的小螺丝拧紧,显示居然好了

飞线走了一晚上,很准
主板上拆的电池座子,RX8025刚好放在液晶屏上面的槽里

CR2016,遥控器用下来的电池,还有电,都是别人眼里的垃圾了

XC6206直接接在正极,电容?不需要的,一样用
配角大红袍,笔记本电池的外壳放久了,自己裂开了,拆得6个

跑两天,等没啥问题了就好合体了

网友:
xc6206这个才对吧

网友:
这个玩意装仪表盘里,不觉得字小了点吗?

网友:
屏幕实在是太小了,浪费了8025神器

网友:
看着就觉得好

网友:
看到还缺笔画了,你能容忍

网友:
玩得开心就行

网友A:
2016电压太高了吧,这种电子表不是1节银锌电池的吗

网友B:
这又2016又18650的没看出来到底用啥供电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应该是XC6206

网友:
玩玩呗,18650得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电压太高了吧,这种电子表不是1节银锌电池的吗

XC6206是降压LDO,可以将3v锂电将到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2016又18650的没看出来到底用啥供电

后续会把2016粘到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XC6206是降压LDO,可以将3v锂电将到1.5v

学习了,谢谢老大

网友:
这么古董的东西真装电动车仪表盘上?小心被人偷偷掰走了

网友:
带外壳多好啊

网友:
这改的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