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得伟(DEWALT)电动工具-电池28V

楼主(2022-11-08):
得伟(DEWALT)电动工具-电池28V不多见,大概长这样
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德伟工具和电池都比较耐操,我们开拆:
1、这里需要说的是有4颗螺丝直接锁在密封的PCBA模块上,另外4颗锁在下盖。
2、去掉下盖
3、刚取下盖的时候有点难度,原来暗藏玄机,PCBA模块与电池的连接方式原来是用的弹簧顶住的
左右都一样,都是弹簧,用下盖限位,DFX做得好呀;
4、通过左右两个排插连接到PCBA,用于PCBA对单节电芯进行电压采集
5、电芯是A123的
6、取掉两根排线和贴在电芯表面的NTC探头,就只剩总正负极两根线焊接到电芯上了
7、本想接着拆下被灌封的PCBA,奈何只能使用暴力,还是算了吧。
可以看一个类似的,德伟36V电池,大概就长这样,不同的是36V多两节电芯,也多两根采样排线。

楼主:
有空再跟大家分享往年的一些工具类锂电池,刷点M币。。。

网友:
电池做的真复杂

网友:
德伟 的还不错

网友:
保护板好复杂

网友:
很厚实啊,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A:
控制板,比较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比较厚啊

灌封的,有控制MOS,锁在铝壳上散热;
这种电池扔水里立马拿出来甩掉水就能继续用,工作的时候发热会把残留的水珠蒸发掉。。。

网友:
这个电池很好,比以前用排线的老款强太多!

网友:
这是镍氢吗?我也有个老的得伟,改了锂电了,用的不多,还行

网友:
头次见到弹簧压接均衡点。很多像电动车电池组,焊接均衡线,避免接触不良影响均衡。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也美丽啊

网友:
估计电池贵过钻

网友:
是个好东西,我用的没有这么复杂的

网友:
这种断电不会锁住吧?

楼主:
打赏一下,另外看看大家还想看什么工具电池的拆解,我去找找。。。

网友(2024-01-19):
做工真不错,价格很感人